RO逆滲透故障維修-已解決(另有貼圖,字體編輯列如何顯示詳解

楼主(2014-01-25):
請問編輯帖子欄框裡的貼圖列與字體編輯列如何顯示??感謝ciko.ciko版大的提醒~謝謝

ciko.ciko版大詳解:按下在IE11上方的"工具"鈕,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在"新增此網站"右側按下"新增"(pigoo.com)即可.

請教一下怎提升好文數値呢???

ciko.ciko版大詳解:
多發些維修實例,並把中間點滴過程描述清楚,再加上圖片說明,讓一般大眾能順利從中學習到精要,自然就會有人給你作好文的加分了.

故障狀況:鵝頸水龍頭出完水~RO逆沖洗後~加壓馬達無法正常起動(無法逆滲透)

此次的故障有個症狀~
只要搖動廢水比~廢水管原本的大排水狀態~就會回復到小排水~加壓馬達自然會正常動作~
如果不搖動廢水比的話~一整天下來~RO機根本不造水~只會一直排廢水~

檢查過程:先檢查RO控制器

控制器正面

控制器背面

拆盒後~發現線路上的電阻燒毀

手邊沒5.9K的電阻~利用現有的4.7K與1K串接焊回~
將控制器重新裝上測試後~RO逆沖洗完~加壓馬達還是無法正常起動~

檢查回路~確認繼電器有輸出~控制器沒故障??

預設RO沖水電磁閥與廢水比有問題~
電磁閥拆解下來清洗與除垢~
廢水比使用空壓機噴槍噴吹~
裝回後~毛病依然存在~
電磁線圈通電測試~有磁力會吸磁動作~

實在想不出水管迴路有哪邊會造成廢水管一直大出水而不做過濾動作的~
最後使出等價交換原則~
將RO沖水電磁閥跟進水電磁閥兩顆直接交換~
RO居然就此正常工作了~
兩顆電磁閥再互相對掉回來~動作又是不正常~
我想應該是廢水比內壓的關係~使得原RO沖洗閥(復歸彈簧老化)無法復歸~造成一直排水~
報告完畢!!!

网友A:
按下在IE11上方的"工具"鈕,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在"新增此網站"右側按下"新增"(pigoo.co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在IE11上方的"工具"鈕,選擇"相容性檢視設定",在"新增此網站"右側按下"新增"(pigoo.com)即可.

感謝ciko.ciko版大的提醒~謝謝

請教一下怎提升好文數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ciko.ciko版大的提醒~謝謝

請教一下怎提升好文數値呢???

多發些維修實例,並把中間點滴過程描述清楚,再加上圖片說明,讓一般大眾能順利從中學習到精要,自然就會有人給你作好文的加分了.
例如在此例維修中,你是將2顆電磁閥對調來完成維修,若能再進一步將電磁閥再次對調,並從中確認問題所在,才能使維修功力再提升一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發些維修實例,並把中間點滴過程描述清楚,再加上圖片說明,讓一般大眾能順利從中學習到精要,自然就會有人 ...

兩顆電磁閥再互相對掉回來~動作又是不正常~
此次的故障有個症狀~
只要搖動廢水比~廢水管原本的大排水狀態~就會回復到小排水~加壓馬達自然會正常動作~
如果不搖動廢水比的話~一整天下來~RO機根本不造水~只會一直排廢水~
我想應該是廢水比內壓的關係~使得原RO沖洗閥(復歸彈簧老化)無法復歸~造成一直排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兩顆電磁閥再互相對掉回來~動作又是不正常~
此次的故障有個症狀~
只要搖動廢水比~廢水管原本的大排水狀態 ...

查一下燒毀的電阻用途為何?大顆紅色限流電容/電解電容等容量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燒毀的電阻用途為何?大顆紅色限流電容/電解電容等容量是否異常?

電容的部分都正常~
燒毀的電阻可能還得拆控制器查一下~
因未拆修這台RO已是去年的事了~

网友B:
實用的維修文章!
不過怎會貼在這貼文練習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用的維修文章!
不過怎會貼在這貼文練習區.

因為是第二次貼圖~
只是試貼~要是不成功就進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