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可調式簡易電子式負載試做

楼主(2014-01-25):
最近看了版上的幾個電源負載的討論,不覺得手養起來想為自己維修的ATX電源做個測試負載。
幾經考量,後來選擇使用chlu大的線路試做LCM 顯示 0~20A 可調整簡易電子負載 DIY。主要是有液晶顯示,看起來比較炫一點,呵呵。
這個試做品還是選用手邊容易取得的材料,如CPU的散熱片、洞洞板及一般的電阻與電容。一切就簡,固定的鐵片也是組裝PC時機殼擴充槽所拆下來的檔片。
主要是鐵片薄好加工,組裝完好像是阿強 一號,呵呵。

開始動工:
先將作為負載用的功率晶體所在散熱片上,我將兩組功率晶體分別鎖在兩個散熱片上。

驅動功率晶體的電晶體與做為負載的電阻用洞洞板焊再一起,作為驅動部分。

將LM358與其他整流穩壓線路做在一起,成為控制部分。

在將液晶顯示器與其電路用另外一塊板子焊接,形成一個液晶顯示模組。做完後才發現可變電阻在液晶顯示幕的下方,很難調整。

散熱風扇用來固定兩的散熱片,剩下的電路板就鎖在另一邊。變壓器暫時就架在兩個散熱片上,未來裝箱時再處理。

組裝好,開始調校。
第一個問題,液晶顯示幕太亮,根本看不到字體。後來詢問了chlu大,將LCD亮度改成可調式。
第二個問題,參考電壓調不下來。參考電壓2.55V一直調不出來,後來才發現我買的TL431接腳不同。修正後還是調不下來,後來再修正分壓阻值,終於可以調整了。
第三問題,液晶顯示的電流數值與調校用的電源供應器數值差異很大。chlu大在上篇文章中有提到,所有10K可變電阻都調成9K,但是我試做的數值就差異很大,或許是使用的材料有關係吧。調整可變電阻,可以調出相近的數值。
第四個問題,液晶顯示的數值跳動很大,目前還沒解決,不知chlu大是否有解決的方案?

修改後的圖:

最後感謝chlu大的幫忙,讓我能順利完成。未來想再多做一組,直接接上ATX POWER測試。

网友:
在電壓輸入  跟V1.V2檢測端加電容
有是是線上收到太多雜訊了所以尾數才會跳
在 A K 加電阻可以控制亮度
直接控制背光LED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意見,我在線路圖上發現已經有並聯一顆47u/50v的電容,V1&V2都有。
不過比較不穩定的是電流部分,是否是因為經過OPA的關係,造成雜訊的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的意見,我在線路圖上發現已經有並聯一顆47u/50v的電容,V1&V2都有。
不過比較不穩定的是電 ...

我以前也是發生類似的問題!!可能跟佈線有關吧!! 專業和業餘真的有差別!!

网友:
第二個問題、第三問題
設計用TL431要調整到 2.55V 確實有點困難需要用精密電阻才可調整準確,並將更改後的阻值於下圖準確度可以增加很多

第四個問題,液晶顯示的數值跳動很大
確實是有實做過才會發現這個問題,先前只有測試電腦用POWER 並沒有注意後來測試其他電源時才發現變化較大,我是將 50V/47UF電容更改為 35V/1000UF 有很大的改善,原因為輸出電流較小的電源又因線長造成電壓漂移很嚴重,加大電容穩定偵測端就可以改善並不影響電壓、電流偵測結果~~~試試吧

楼主:
感謝chlu大的提示,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