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42" TL-42X7000D畫面異常

楼主(2014-01-25):
開啟電視大概30分鐘後,畫面花屏...查類似T-CON轉接板的電解電容C121、C147及C151位置,電表測量短路...
新手上路,請各位前輩指導...

型號

型號

T-CON轉板

T-CON轉板

短路位置

短路位置

网友:
追到上游啊~~看是啥元件故障短路

网友:
找找附近的SMD的零件有沒有故障啊........

楼主:
查過附近SMD元件沒有短路或不良,是否有TL-42X7000D線路提供...謝謝...

网友:
發踖板塊了,需請版主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