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ASUS_F3Sc筆電 電池A32-F無法充電

楼主(2014-01-26):
華碩ASUS_F3Sc筆電 電池A32-F無法充電
這顆電池罷工有一段時間了,只能用AC電源供電使用,今天將它拆解開來一看究竟,發現的問題特地來向各位痞友請益.

△圖(1)華碩ASUS_F3 系列電池A32-F
△圖(2)華碩ASUS_F3 系列電池A32-F

請問各位先進 前輩們,電池型號是GDA2E18650
(1) 換電池的效果如何?
(2) 電池電路板有沒有記憶晶片(還是在主板內)?
(3) 如果換上不同廠牌的電池,會不會有無法充電的情形?
(4) 更換電池時,有哪些要特別注意的事項嗎?

△華碩ASUS_F3SC F3SV 筆電電路圖

(1)bq29330_1063767.pdf (1.1 MB, 下載次數: 84) bq29330

(2)7832Z (IRF7832ZPBF).pdf (265.96 KB, 下載次數: 61) P642H(7832Z)

(3)6CW(L4979D-MD_DSAQ00361074).pdf (495.83 KB, 下載次數: 67) 6CW

(4)BQ20Z90DBT.pdf (917.35 KB, 下載次數: 64) bq20Z90DBT

△充電電池_腳位定義圖(ASUS_A32-F3 A9 F2 F3 Z53 (20-9P)

腳位定義圖中黃色C與綠色D各代表什麼定義呢?
PDF圖檔如果有誤,請多多指教.

華碩ASUS_F3SC F3SV 筆電電路圖中第68頁有DC IN 與 BAT IN 的接腳圖.
請各位先進 前輩們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A:
先測量三腳保險絲是否斷路
這個也要EC2300工具破解加密碼才能修改數直
直接換電芯是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三腳保險絲是否斷路
這個也要EC2300工具破解加密碼才能修改數直
直接換電芯是沒用的 ...

獅子魚前輩所指的是P642H上的保險司嗎?
它是正常的沒有燒毀斷路.如果不對的話請指教.
有看到過對岸類似破解的文章,太深奧了,沒能吸收消化呢!!!

网友:
腳位定義圖中黃色C與綠色D各代表什麼定義呢?
C 代表 SMbus-clock, D 代表 SMbus-data 是電池跟筆電內 IT8511TE 的通訊協定

如果保險斯沒斷, 先量量三串電池的電壓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