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無線吸塵器[簡易維修]

楼主(2014-01-26):
這台吸塵器是在好康報報區....由allen388399大大所贈送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8923-1-1.html
小弟我只會摸索一些簡單的小家電....所以就厚著臉皮要.....
以下就是....簡易拆修的過程...

細部分解 : 吸塵頭..主體..集塵桶..充電電池..握把....

銘牌:

吸塵頭上方有兩條鐵線....連接到充電電池的正負級....

小弟有一個習慣....拿到商品..第一步就是先清潔...
拆開吸塵頭.....裡面捲了很多頭髮....轉動不是很順暢...

全部拆開...軸承清接後..滴了幾滴潤滑油...確認無誤後....
加上10V....測試轉速.....滾動順暢....

拆開主體....裡面沒有充電系統....就只有一個開關..保險絲..馬達
另外拉出2條電源線....接到吸塵頭...供電給刷頭內的馬達....
拆開充電電池....測量為0.12V....先充電再說!!!...

用電表檢測...發現電源開關阻抗過大..
直接通電測試....發現開關接腳端子過熱...有鬆動的情形....
電池座的彈片...角度有些偏差.....接觸點有些接觸不良...
馬達時轉..時不轉....有接觸不良的狀況
臨時找不到開關可換...就直接拆開...清除積碳...夾緊端子...

連接到吸塵頭的這2條線...直接和馬達並連....沒有另外設置開關
所以開關一打開...耗電流約800MA....用不久!!!

充電電池總成: 拆開電池...裡面是9顆1.2V1800ma的NI-MH(鎳氫電池)

經過幾次的來回充放電....終於把電池救回來了!!!....
實際測試...量得12.14V....OK了.....

裝機測試 : 在集塵筒內放些衛生紙屑屑...

打開開關....屑屑成漩渦式轉動....

OK... 收工....

下次撥空來找個變壓器....直接在電池盒挖孔...接個插座...直接充電!!!...

心得報告 :

1.一般的小家電故障的情形...大都是一些人為因素(操作不當)...
  以這台為例....遺失了充電座...整台就變成廢物了...無法繼續使用...
  整組吸塵器...缺少了充電座...和2個短接頭...(下列圖片...來自網路轉貼)

網拍上的介紹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048150286

2.除了人為因素...剩下的就是零件因素.....
   這台吸塵器...工作電流約為800ma....電源開關的材質不耐用(塑膠和接點)
   不知是廠商沒做測試....還是故意挑選(便宜貨)......增加汰換率!!!...

3.品名標榜 : 無線吸塵器....感覺上...很高檔(價錢也很高檔...將近3K)....
  實際上....沒有比有線的(接AC110V的)...來的好用...來的有力...(只有方便)

网友A:
看過以前自走式吸塵器(小小的圓盤樣)...
廣告也是說走到哪就吸到哪...沒電還會自己走回充電器去充電...
實際看過之後....嗯....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根本就吸不乾淨啦.....

网友B:
三用電表快沒電了?

這種要 3k 真是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過以前自走式吸塵器(小小的圓盤樣)...
廣告也是說走到哪就吸到哪...沒電還會自己走回充電器去充電...
實 ...

還記得剛上市的價位嗎???.....對我來說......是天價!!!...
20幾年前買一台日立吸塵器...平均10天使用一次...現在還在用...
一台也只有2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過以前自走式吸塵器(小小的圓盤樣)...
廣告也是說走到哪就吸到哪...沒電還會自己走回充電器去充電...
實 ...

carl0804 大:
  我就是使用這種 IROBOT ROOMBA 500系列,HOLA 賣25000 平行輸入網路架 11000 已經使用好幾年 家裡四層樓 三台服役中 每天工作約1小時,電池費用 2000元/個 使用壽命約1年半,我的結論是: 超好用!! 當然台灣製的就差多了,功能上相似但是受到 專利限制很多東西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用電表快沒電了?

這種要 3k 真是想不到…

熊熊沒有給它注意到.....電池方塊跑出來了!!!....

標榜..."無線"...價位就可以拉高一些些了....(感覺上...是在賣給外行的)
就算多了一些些方便(不用插電).....但是平時也都要充電.....光是一顆電池就要800元了...
剛剛看到一個賣場.......我哩勒!!!(不得不出來自清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30245117
這個賣場....不是我的....我在南部
我修好後...沒有拿到網路去轉賣!!!...

网友C:
老灰狼店面那麼多可以兼小家電診所! 加減探~
輪子組拿掉改成吸管或水管會比較實用
更小的冷氣排水管感覺吸力更強
充電器找一顆12VDC 200~500mA ADAPTER
串電阻或二極體慢慢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熊熊沒有給它注意到.....電池方塊跑出來了!!!....

標榜..."無線"...價位就可以拉高一些些了....(感覺上. ...

哈!還真是巧~
差點一世英名就被毀了

輸出功率僅有80W,吸力應該不太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還真是巧~
差點一世英名就被毀了

剛剛看到時....還以為....被盜圖???
同樣用紙板墊底....零配件擺放方式....缺件都一樣???....
最近大家.....又都在討論....拿好康...來轉賣!!!........
這不是擺明了.....叫我....對號入座......
彷彿就像.....網路上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店面那麼多可以兼小家電診所! 加減探~
輪子組拿掉改成吸管或水管會比較實用
更小的冷氣排水管感覺吸 ...

爆米花.....下面這種的...可以嗎???...
為什麼...還要加個電阻或二極體???

网友:
9顆鎳氫乾脆給他換成3顆鋰電應該更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爆米花.....下面這種的...可以嗎???...
為什麼...還要加個電阻或二極體???

這變壓器內含橋整濾波,空載電壓15-23VDC都見過
電阻是充電限流、二極體串接順向偏壓一顆0.6V
不擔心變壓器燒毀,要直上充電也可以..
ADAPTER八個腳尖鑽2~3mm小孔幫助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變壓器內含橋整濾波,空載電壓15-23VDC都見過
電阻是充電限流、二極體串接順向偏壓一顆0.6V
不擔心變壓 ...

還是搞飛機的老獅比較厲害!!!...
總以為變壓器上面有標示...12VDC , 300ma
實際測量卻是....15.89V.....
看來...還是要聽老獅的建議......鑽2~3mm小孔幫助散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搞飛機的老獅比較厲害!!!...
總以為變壓器上面有標示...12VDC , 300ma
實際測量卻是....15.89V.....

沒有穩壓的話,這個數值是可接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熊熊沒有給它注意到.....電池方塊跑出來了!!!....

標榜..."無線"...價位就可以拉高一些些了....(感覺上. ...

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改裝,
電池盒串三顆18650應該是放得下的,
要充電的時候,就放到行動電源裡去充,
這樣最省事,
arthur0518兄,要電池的話,我有多的喔,可以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米花.....下面這種的...可以嗎???...
為什麼...還要加個電阻或二極體???

我記得以前做數據機的時後有遇過這顆, 印象中是矽鋼片的線性變壓器, 裡面只有二極體跟電容, 沒有穩壓 LDO, 輸出電壓會飄而且會隨輸入有些變化... 長時間重載使用之後, 其外殼真的有一定的溫度.

网友F:
電池可換成鋰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行動電源來改裝,
電池盒串三顆18650應該是放得下的,
要充電的時候,就放到行動電源裡去充,

大胖兄:

有需要吸塵器嗎???....這台送給您!!!...
要不然...跟您換18650的電池....
我比較需要電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胖兄:

有需要吸塵器嗎???....這台送給您!!!...

我也有一台小鋼炮愁沒人要呢?
我們各自留著用吧!

電池要幾顆,我再寄給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小鋼炮愁沒人要呢?
我們各自留著用吧!

直流吸塵器不夠力,公認!
把吸管縮小到冷氣排水管口徑、奇異筆鋁殼做成吸口
電源換成12~15V 2A ADAPTER
維修工件內部清理、窗台軌道,超好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吸塵器不夠力,公認!
把吸管縮小到冷氣排水管口徑、奇異筆鋁殼做成吸口
電源換成12~15V 2A ADAPTER

爆米花!!!...小鋼炮不都是吃交流110V的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電池可換成鋰電嗎?

可以!! 我就是用鋰電池來取代鎳氫!! 用在電動起子!!不過 不要用到不轉,18650會死翹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爆米花!!!...小鋼炮不都是吃交流110V的嗎???

我們這裡修車師傅說的小鋼砲是12v車機
你說的那台小鋼炮插220v也會轉呀!
不信!你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們這裡修車師傅說的小鋼砲是12v車機
你說的那台小鋼炮插220v也會轉呀!
不信!你試看看~

我勒!!!..
插220v....真的馬上變成小鋼炮(冒煙)....
我這台是...回收阿伯昨天拿來的....不會動...
等過年後...再來開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勒!!!..
插220v....真的馬上變成小鋼炮(冒煙)....
我這台是...回收阿伯昨天拿來的....不會動...

府城古都廟宇多
阿本破壞文化,拆廟的方法就是開馬路
所以你們台南的馬路都碼斜來斜去~
過年麥出門啦! 都馬不會動~
電源線、保險絲、碳刷積碳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我就是用鋰電池來取代鎳氫!! 用在電動起子!!不過 不要用到不轉,18650會死翹翹!!  ...

阿乾師傅:
您說:鋰電池不要用到不轉,18650會死翹翹!!!
那如何判判斷...何時要充電呢???
有打算用18650來改看看.....看看會不會卡有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
您說:鋰電池不要用到不轉,18650會死翹翹!!!
那如何判判斷...何時要充電呢???

arthur大:
  新春行大運!! 原理我不知道,但是用到光真的"有的"會死翹翹!! 轉到覺得沒力就充電吧!!反正沒有"記憶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thur大:
  新春行大運!! 原理我不知道,但是用到光真的"有的"會死翹翹!! 轉到覺得沒力就充電吧!!反正沒 ...

阿乾師傅:

在這跟您拜個晚年......祝您馬年行大運....心想事成.......

等大胖兄....寄來18650的電池....我再來試看看....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

在這跟您拜個晚年......祝您馬年行大運....心想事成.......

ARTHUR大:
    筆電的電池拆開來就會有幾個好的!!
    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