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C-37MPJ電源板 高頻變壓器異音

楼主(2014-01-27):
電視畫面正常

网友A:
鄧大:
建議大電容(圖面看的到的73B6)換看看!!
參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建議大電容(圖面看的到的73B6)換看看!!
參考喔!!

pnrwwm 大
已確定(大電容)無故障
先前有做補焊.和量高蘋電容.無效
感謝回覆

网友B:
旁邊耦合小電容 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pnrwwm 大
已確定(大電容)無故障
先前有做補焊.和量高蘋電容.無效

以前CRT機器,聲×服務站, 把高頻變壓器接腳用長pin,架高處理高頻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邊耦合小電容 會不會有問題?

cools0607 大
有點名幾個.....(耦合小電容)能指一下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CRT機器,聲×服務站, 把高頻變壓器接腳用長pin,架高處理高頻異音!...

lkkseemi 大
有嘗試搖.墊高也無效.異常大聲感謝回覆

网友D:
我家這台一樣是TC-37MPJ,之前也是這塊電源板損壞導致背光閃爍。這塊有可能設計有問題,不然就是用料不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這台一樣是TC-37MPJ,之前也是這塊電源板損壞導致背光閃爍。這塊有可能設計有問題,不然就是用料不當。 ...

phuang3 大
不會阿.每個廠牌都有通病.不然師父們都要喝西北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huang3 大
不會阿.每個廠牌都有通病.不然師父們都要喝西北風了

好怪的觀念..每台機器通病有...
不是通病..就修不好或投降嗎..
其實好解決..
不會..給人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怪的觀念..每台機器通病有...
不是通病..就修不好或投降嗎..
其實好解決..

拿給我賺一下小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怪的觀念..每台機器通病有...
不是通病..就修不好或投降嗎..
其實好解決..

BEER 大
也對
已向原廠請料了
舊板留下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給我賺一下小條的。

wecan 大
慢了一步
已向原廠請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慢了一步
已向原廠請料了

我是要賺 BEER 的
開個玩笑 莫怪

電視都不壞 那維修真的就沒飯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要賺 BEER 的
開個玩笑 莫怪

快來喔  又進來油畫2台  15沒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來喔  又進來油畫2台  15沒阿

確定是15嗎
還是19

网友G:
"有時"不一定是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時"不一定是電源板!

老刺大
是電源板的問題
小弟還沒那麼(露腳)只是判斷不出是不是(高頻變壓器)還是(基板零件有問題)
還請高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