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2.35內建的音樂撥放程式

楼主(2014-01-27):
不知道大家的會不會這樣~~

我的音樂撥放程式出現沒有更新檔案所在目錄(MUSIC)內容
的情況~

導致我把其他新歌檔案存入後撥放程式依然只有之前存入的
那幾首MP3檔案,用檔案管理程式去點MUSIC目錄居然可以
撥放裡面的新歌~~

挖咧~~

网友:
你這個情形,我在 nokia 5230 也是這樣,可能寫軟體的概念一樣,可能這樣比較好寫吧

還是換一套比較快

我目前在用的是 deadbeaf
缺點是不能直接播放目錄,而是要自建播放清單,更需要手動更新是一樣的麻煩厚…

有些 folder player 可以用(很久沒用忘了關鍵字/軟體名稱)
優點:不需要使用者做更新的動作(重新整理),你只要指定目錄,它就會播目錄下所有檔案,輕鬆使用
缺點是不支援 ape + cue 目錄

网友:
你可以用天天動聽,也不錯用。。。
我從來也不用手機或平板聽音樂,因為我覺得音質都很一般。。。。。。。
我的M6 SL用了好久了(現在還在用),都只有電池出問題,iPod也是一樣,都壞電池(-_-)

楼主:
以上的各位~~看來這種情況還蠻普遍的喔

那我用其他MP3撥放軟體好了....害我一度以為
軟體有問題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