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FUJIFILM BC-45 charger 加上小小的配件, 可以充其他的鋰電池

楼主(2014-01-27):
通常, 數位照相機的充電器都會沒用, 一旦照相機壞了或者丟失.

通常. DIY 要用到鋰電池, 也需要用充電器, 剛準備要買之際, 先看看有沒有剩餘物資, 可用則用.

各家的鋰電池的外型及充電接點都不同, 一般有4接點或3接點. 現在, 通常都是3接點的, 有記號標示 + T -.

+ 就接電池正極
T就是電池溫度的訊號 (電池裡面的一個 RTD)
-就接電池負極

為了讓充電器知道電池有正常接上可開始充電, 一般在 T 和 - 之間接上一個電阻, 大約 30K - 80K 之間, 接上電池, 插上電源就會開始充電.

這個改裝有些要注意的, 不要短路電池或充電器, 省略了真正的溫度保護. 但是同樣的方法用了N次, 應該是安全的.

另外,
3,6V電池, 充到 4.1V停止
3,7V電池, 充到 4.2V停止
端視原來充電器及電池的規格, 過充雖然不好, 也算安全的, 電池易壞而已. 18650 也可以充, 只要固定好.

這種保險絲的接點好像是鍍銀的, 品質很好, 但是必須是已經燒斷的保險絲.

网友:
機電在用的保險絲
想不到也能這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