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UPS A-8941 無法充電到電池請教如何修理

楼主(2014-01-27):
飛瑞UPS A-8941 無法充電到電池請教如何修理?

网友:
電池壞了

网友:
電池電壓?充電電壓?

网友:
貼張圖上來吧

网友:
電池輸入端有沒有電壓阿~
如果沒有往前查有沒有電子元件燒毀
比如說驅動晶體~電阻之類的吧

网友:
先確定電池是好的且有足夠電壓
再來確定交流輸入端正常

网友:
UPS電池壞了也沒辦法開機
電池壞了換一顆就好了不用哪麼省

网友:
電池買大牌子的....很貴,通常整臺UPS換下來都快可以買一臺新的,還有保固。
雖然UPS不怎麼會壞....

楼主:
非常感謝大家'一般充電時電壓會到13.6但是換了2顆電池,卻僅量到電池的電壓,又無明顯燒掉痕跡ac110v有進去保險絲沒燒斷,所以不知如何下手確認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家'一般充電時電壓會到13.6但是換了2顆電池,卻僅量到電池的電壓,又無明顯燒掉痕跡ac110v有進去保 ...

沿線查

网友:
想要別人幫你,也要你自己用一點心
東西在你手上,大家甚麼都沒看到
跟你說了你也不見得知道該往哪個區塊查
拜託你用一點心,拍幾張照片上來好嗎

AC輸入有到保險絲,電瓶沒有充電,表示充電迴路沒有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家'一般充電時電壓會到13.6但是換了2顆電池,卻僅量到電池的電壓,又無明顯燒掉痕跡ac110v有進去保 ...

先確定UPS有開機起來嗎?有在來談後續發展

网友:
這台ups好像必須開機狀態下才有充電
確定電池是好的前提下
插上電源,按下開關
應該會聽到繼電器跳過的聲音
如沒跳,表示機器沒有偵測到輸入或沒開機

楼主:
感謝大家幫忙1.電池是好的2.插上電源 ,按下開關有聽到繼電器跳過的聲音3.可以轉110V輸出3.就是無法充

飛瑞UPS A-8941 無法充電到電池.pdf

481.8 KB, 下載次數: 107

网友:
四張照片弄成一張PDF,想幫你都不知道要怎編輯圖片
愛莫能助
方便的話,請給我獨立的四張照片3Q

建議你
查一下編號 080-30526-00 變壓器的一次側是否正常

网友A:
這款應該很有年紀了
現今的a-500精簡到太多了

沒有充電電壓,只能一級一級查
先確定交流輸入-整流濾波後的電壓有沒有出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款應該很有年紀了
現今的a-500精簡到太多了

看個人啦
我連良品飛瑞C-1050都直接送人了
A-500頂多只是拆零件
因為UPS是極度冷門的物品
線路跑來跑去,最後都進到MCU去了
查修根本就是浪費時間

楼主:
感謝!版主!雄爸爸!偶~ 先~ 試者~ 查看看~ 有關於 照片 是因為 個人 權限問題 無法 上載 照片~SORR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個人啦
我連良品飛瑞C-1050都直接送人了
A-500頂多只是拆零件

下次還有良品c-1050要送,既得通知一下
小弟排第一

離現式ups->拆料
在現互動式->當臨式電源
在現式->拿來用

小弟目前的電腦.電視.音響都是吃UPS的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還有良品c-1050要送,既得通知一下
小弟排第一

偶爾會在回收場看到UPS
不論是好是壞都不想理它
因為沒市場,二手更難出脫

网友:
1.老實說UPS,若是有問題的話,通常是電池買單,很少壞電路板,若是壞電路板的一定是電池先掛點露液導致電路板買單~~~而UPS電池通常是用DC 12V 7.2A

2.一般家用A-500 (一顆電池裝):只要壞了,不管壞哪邊,通常多是直接買一台新的A-500替換
因為這樣最保險&划算 (單買電池一顆的價格幾乎是買一台新UPS價格)

3.你如何確定你的電池是OK的,你不要說用電錶量電池有+12V以上,你就認為是好的!
  遇過很多UPS其電池用電錶量有+12V以上,但是實際上電池是壞的無法work

4.你先試試~將UPS正常開機後,於輸出端接上" 交流電的風扇" or 其他電子產品
   接著拉掉AC市電(輸入端),此時會UPS會改由電池輸出
   若你的電池是OK的話,原本外接的" 交流電的風扇" or "其他電子產品",必須還是正常working的
   這樣電池就是好的.

5.若是第4點一拉掉AC市電,你的  " 交流電的風扇" or 其他電子產品,立即停止
   這我就很懷疑是電池壞掉

6.請確認"保險絲"是好的

7.若真不幸是電路板壞掉,建議你買台新的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爾會在回收場看到UPS
不論是好是壞都不想理它
因為沒市場,二手更難出脫 ...

小弟滿喜歡在現式的ups

ups一般使用者根本不會去裝,有市場需求只有公司行號或醫院等
需要24小時不斷電才會去裝

网友:
to:雄爸
在現互動與在現式均有dc開機功能
離現是某些機型也有

輸出波形只有中高階的在現互動式才是正弦波
在現式則是全部機型都是正弦波
離現式全部都是方波或階梯波

楼主:
感謝大家~剛剛手拙 短路到 結果 繼電器 不跳 產生異常燈亮起~還是放棄好了~~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