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7006 不過電

楼主(2014-01-27):
大大門你們好~
今日收到一台朋友不要的螢幕(算古懂),插上電後不亮拆接後量的電壓如下感覺怪怪的,有把開關鈕拆下量過是正常的,接下來該如何查起....沒碰過這樣的內裝...
1<--4.96
2<--0.1
3<--0
4<--0.28
5<--0
6<--0.4
7<--0
8<--1.85
9<--4.04
10<--4.82
11<--0
12<--1.84
13<--0

网友A:
這台我印象中,因該多是壞AD板跟燈管

网友B:
那應該只是把電源跟 VGA 信號線綁在一起吧, 可以把 D-sub15 接頭焊上去用標準VGA線測測看
板子下方中間那個連接器應該是 DC 電源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印象中,因該多是壞AD板跟燈管

大大你好
燈管剛試過都是好的....AD板也有想過是這問題...想直接買新的或二手換
但露X沒到這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應該只是把電源跟 VGA 信號線綁在一起吧, 可以把 D-sub15 接頭焊上去用標準VGA線測測看
板子下方中間那個 ...

感謝大大告知~
剛量了DC電壓如下
1<--0
2<--0
3<--0.38
4<--0.38

网友:
若確認變壓器OK

你試著換掉AD板所有電容試試

印象中因該是AD板的電容作怪,但我記不清是哪幾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告知~
剛量了DC電壓如下

這個電壓怪怪的吧, 好像沒電壓輸入的樣子, 先看看變壓器的規格跟好壞...
再看看是不是那條線有問題

在網路上找的同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壓怪怪的吧, 好像沒電壓輸入的樣子, 先看看變壓器的規格跟好壞...
再看看是不是那條線有問題

露天找不到...請問大大是何處找到有買此板的~

网友:
對岸淘寶...
QPWB5532T8

先試著量測分析看看, 也許是變壓器或其它地方的問題~~

网友C:
先檢查變壓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變壓器吧~~

變壓氣器換了2個狀況一樣~
過年無聊在家來修看看~
感謝大大~有進度馬上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氣器換了2個狀況一樣~
過年無聊在家來修看看~
感謝大大~有進度馬上回報~

嗯~~不虧痞酷好男兒,居然願意捨棄麻將桌、電視節目,願意
埋首工作桌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氣器換了2個狀況一樣~
過年無聊在家來修看看~
感謝大大~有進度馬上回報~

把這個接頭拔開來, 在接變壓器的狀況下量測線端的電壓, 先確認那條怪線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 12v, 就代表那條線是好的; 目標就要轉移到板上的電源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