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性能火星塞強電省油器--可用嗎?

楼主(2014-01-27):
小弟最近。於高雄市十全路跳蚤市場看到一對夫婦;賣NDK高性能火星塞強電省油器

可裝4T機車、2T、汽車。

我買了一個!!

原廠奔馳機車火星塞頭在他的點火專用治具上點火;火花小不強

他賣的高性能火星塞;明顯的大而且強。

問題我買了後上網稍查一下,有一存疑也不敢裝上去;怕傷到汽缸頭等等。。。

想請教版上有使用過的心得?

网友:
有沒有照片?
之前有看到一個說法,只要並聯電容之後,火花都會很強.
請參考.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7032500963

网友:
這種東西,個人感覺,都是心理因素居多,不然就是用一陣子就沒啥感覺了!!!

很多東西,原廠設定是有一定原因的,尤其是車上電路系統,買這東西,不如先強化車上的"接地",我還覺得比較有用一些些 !!!

网友:
一般是把原廠火星塞蓋內抑制雜訊的10K電阻去掉,可以增強跳火,但干擾也會變強

网友:
跳火變強, 也有會擊穿活塞一說~

网友:
了不起他點火線圈有加強過,所以點火強....

能點燃混合氣就好了,再強也沒用~~

會省有的人是因為他的車本身點火系統就有問題..

网友A:
原廠奔馳機車火星塞頭在他的點火專用治具上點火;火花小不強

如果賣家的點火專用治具故意在線圈動手腳,就有這種效果了
以前看過賣所謂超磁力省油器(就是夾在油管上),一夾就不會噴黑煙,答案是賣家在示範時會偷夾EGR管,所以引擎會噴黑煙,夾省油器時就把EGR的夾子偷拿下,自然不噴黑煙
原來就噴黑煙的車當然是沒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廠奔馳機車火星塞頭在他的點火專用治具上點火;火花小不強

如果賣家的點火專用治具故意在線圈動手腳,就 ...

是指在汽車引擎上還是機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在汽車引擎上還是機車...

磁力省油器是4輪用的,這種東西真的有效,專利早就被車廠買走了,哪裡還要用這種老鼠會手法推銷

网友:
這個20年前在台北市和平西路靠近中正橋頭

就有一家店面在賣了

還兼賣鐵氟龍潤滑劑..

要省油除了操作習慣  空氣濾清器 火星塞要定期更換

加油加中油直營的(開計程車超過100公理的經驗)

其他就如保健食品  見仁見智了

网友C:
理論上來說,強化點火確實能讓油氣燃燒更完全
相對產生更高動力,也就更省油
但是所產生的差異你應該感覺不太出來
火花太強會產生干擾(電子產品),火星塞壽命也會縮短
但是要說會傷到汽缸頭,這~~我就不太能理解了
如何能傷到汽缸頭呢?
就算真的火花打到汽缸頭,好像也不會怎樣吧!何須擔心呢?
個人淺見~~~

网友D:
之前看到說會傷到汽缸頭的理由是,因為汽缸頭現在多是鋁合金製的,而火星塞產生的電弧基本上就是電焊,電弧很大就會碰到汽缸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論上來說,強化點火確實能讓油氣燃燒更完全
相對產生更高動力,也就更省油
但是所產生的差異你應該感覺不 ...

呵呵~~我也是這麼認為,引擎也算是GND的一部分,火星塞放電
也只是在中央電極與地端的間隙範圍(大約一個指甲厚)。就算切掉
地端,跳火也不可能橫越整個燃燒室容積去跳到活塞上頭,唯一要
注意的是別用錯火星塞規格,免得點火端太突出撞壞活塞頂.....

不過點火系統對汽油引擎來說是很重要的沒錯,要沒事拆下保養、
去除火星塞上頭的積碳,確認汽缸燃燒狀況、點火效能正常...不然
輕則引擎過熱、耗油,重責不跳火引擎一缸不點火造成空污....

有分電盤總成的車要定期檢查分電盤帽裡的分火頭、各缸高壓線靠
近分火頭的點有無氧化....高壓線沒有龜裂破損

网友:
A大的建議才是正解,車子有問題要抓病因,而不是裝些有的沒有的

點火系統異常當然會耗油不好發動,容易熄火反應不順,解決問題要抓故障點,火星塞或火星塞帽老化,高壓線圈老化,激磁線圈老化,脈波線圈或感應器老化,CDI作用異常,線路老化或接頭氧化

不然車廠一堆RD是作什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說會傷到汽缸頭的理由是,因為汽缸頭現在多是鋁合金製的,而火星塞產生的電弧基本上就是電焊,電弧很 ...

放120個心這種神話不會發生
反而空燃比不要亂調,以免氧氣過量燒穿活塞

這是內燃機的宿命(不是遠通那種洨話),空燃比14是為了保留一部分油氣跟廢氣中的剩餘氧氣反應,以免高溫下游離氧分子沒事找事跟鋁合金活塞作用

网友:
汽油別亂給車車喝,原廠服務手冊建議用啥等級你就給它喝
啥等級的即可,喝高級的不會變法拉利。

我的機車當年手冊寫用92,剛牽回來時95/92差不多價格,
我就一直給它95,後來冬天發動比較不順,得啟動幾次才能
發動。有回騎到油錶快到底,索性改喝原本的92。結果冬天
一發動就OK了....當然啦火星塞我也有改用噴射引擎用的鈦中
央電極的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說會傷到汽缸頭的理由是,因為汽缸頭現在多是鋁合金製的,而火星塞產生的電弧基本上就是電焊,電弧很 ...

這理論表面上看來沒錯
但是請仔細想一下
火星塞的接地就近在眼前,離中央電級只有1mm左右而已
高壓電能量會全部由那裏釋放掉,就算真的有多餘能量來不及釋放掉,也會由附近(火星塞螺牙部分)釋放掉
再假設~多餘能量沒經由附近(火星塞螺牙部分)釋放掉,而跳到汽缸頭上釋放掉
那些多餘能量恐怕也傷不了鋁合金汽缸頭
所以說~~~不用擔心啦
除非你的高壓電能量高得不像話,那可就還有很多因素要考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