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家電維修凳簡易製做

楼主(2014-01-27):
一般的工作桌上,維修稍重的小家電只能單面施工,實在不便利

三太子相中這張椅子,乘我不在時....

刷~刷~幾下....有混過木工咧~

再扯下三根倚條

就可以同時維修好幾台~

网友A:
太傷重了吧,為了工作檯就把椅子給犧牲了喔 ,給你一個讚啦

网友:
把椅背拆了當桌用起來了n_009|

网友B:
POPCORN大:
  加個轉盤會更棒!! 沒材料找 ARTHUR大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
  加個轉盤會更棒!! 沒材料找 ARTHUR大提供!!

网友:
還以為三太子要起駕用的練轎~拜請~拜請
看照片吃飯的機師斯塞真多,生意做真大 呵呵

网友C:
如果來個自動升降 那可是更專業了!!(1.氣動油壓 2.手動油壓)
哈!來亂的!!

网友:
呵呵... 要是再加一個辦公室椅子的俯仰轉動支撐, 那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傷重了吧,為了工作檯就把椅子給犧牲了喔 ,給你一個讚啦

還說捏!
聽說你都把椅腳鋸成高低靠牆
一張椅子放一台液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說捏!
聽說你都把椅腳鋸成高低靠牆
一張椅子放一台液晶~

哈哈聽你在虎爛,還虎很大喔
我液晶都是直接送回收廠的,還靠牆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來個自動升降 那可是更專業了!!(1.氣動油壓 2.手動油壓)
哈!來亂的!! ...

這點子真好!
OK!OK~ 納入至作計畫中~ 感謝!

网友D:
鋸這張椅子是有點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鋸這張椅子是有點可惜~~~

嗯~~~木頭椅子很耐用的,下回應該用吃團圓飯用的旋轉桌改裝~~

网友E:
我是將不要的辦公椅把坐墊拿掉再加上一個平台,成為活動維修桌。
讓各位網友參考,它的好處是可以旋轉。
未來會在桌面下加可以裝螺絲與小零件的抽屜。
平台是用廢棄的棧板拼裝的,所以有很多釘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將不要的辦公椅把坐墊拿掉再加上一個平台,成為活動維修桌。
讓各位網友參考,它的好處是可以旋轉。
未 ...

這個厲害, 除了方便推著跑及可以360度旋轉外, 另外真的有升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將不要的辦公椅把坐墊拿掉再加上一個平台,成為活動維修桌。
讓各位網友參考,它的好處是可以旋轉。
未 ...

這種是很方便就怕輪子斷了摔機(不可放太重物品)
因為個人已經坐壞好幾張了摔了人羊馬翻 呵呵

网友E:
一般來說辦公椅承載60公斤是不成問題的,只要將承載物放置平均應該不會有斷裂的問題。
目前放置維修的A3雷射印表機也有幾十公斤,推動與旋轉都沒問題。

网友:
你這個讓我想起了當年我卸車輛變速箱的"液壓旋轉千斤頂"...

一樣可以推著跑,也可以360度旋轉,更可以舉升、下降,乘載
力也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來說辦公椅承載60公斤是不成問題的,只要將承載物放置平均應該不會有斷裂的問題。
目前放置維修的A3雷 ...

哇! 肯兄專搞大的,你這台粗勇咧~

三太子滷肉腳只會玩小家電
因為空間小,比較需要立體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