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OC 931SN 螢幕慢動作、拖影、顏色異常維修

楼主(2014-01-27):
今天來了台螢幕~  客人說捨自己拆過是AD板壞掉,會拖影、顏色異常(我心想這應該不是AD板壞掉)
趕快把客人打發走了後~  就開始維修了

廠牌: AOC
型號: 931SN
面板型號: BOE  HT185WX1-100
故障狀況: 慢動作、拖影、顏色異常維修

故障情形

故障主因 螢幕側邊的TAB 缺少VGH電壓 造成畫面異常

第五個圈圈是VGH電壓

來張清楚點的   上往下數第五個點就是VGH    TAB尚有一層綠漆,上點助焊劑加點錫就會剝落了
這點真的小到  哭x    焊接時要小心

用ok線拉到 t-con上的 VGH ( 旁邊挖個小洞給OK線穿過來)

正常嚕~

這要不是是認識的客人,我早就說面板壞了凹下來,修好自已另外賣

网友A:
又學到了一招, 謝謝大大的分享!

那這故障原因應該算是軟排斷裂囉? 會不會同時或不久還有其他條電路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學到了一招, 謝謝大大的分享!

那這故障原因應該算是軟排斷裂囉? 會不會同時或不久還有其他條電路也是如 ...

為甚麼側邊的tab會沒有電壓我也不是很了解~  大致上是這款面板的通病~  補起來可以撐好一陣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甚麼側邊的tab會沒有電壓我也不是很了解~  大致上是這款面板的通病~  補起來可以撐好一陣子 ...

有一個電晶體故障 所以沒有電壓
這是正確的作法 讚喔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個電晶體故障 所以沒有電壓
這是正確的作法 讚喔

晶體在T-CON上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體在T-CON上嗎??

是的 (要開不開,要關不關) 就會如此。

网友:
又學到了一招,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要開不開,要關不關) 就會如此。

那直接修晶體會不會快一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直接修晶體會不會快一點呀??

您的方法是最好 也是最快的

网友:
哇塞.....小弟我還真的會直接判面板故障....
感謝分享.....謝謝...

网友C:
動這裡的刀如果真的沒動好刀搞不好就會多幾條亮線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動這裡的刀如果真的沒動好刀搞不好就會多幾條亮線出來吧

有可能唷,而起那個TAB線超細~  焊接時都差點短路

网友:
高手!!!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手法~~小弟也修不好。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高手..這裡真是高手好多

网友:
這裡真是高手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