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520G開機到LOGO畫面故障求助

楼主(2014-01-27):
各位痞大新年快樂,小弟親戚有一台ACER 4520G的筆電故障,請小弟幫忙檢修,故障現象如下:
按下電源鍵後,不論是用筆電自身的螢幕或外接螢幕,均能開到ACER的LOGO畫面(照片一),然後就不能動了!不論按鍵盤上的F2;Ctrl + Alt + del;均不能進BIOS或重新開機。
經爬文,此機的MCP67或顯晶易發生故障,不過此次故障現象,顯晶故障應可以排除(自身與外接螢幕均能顯像),那是否會出在MCP67?或是有其他的測試方式可以檢測?敬請各專業大提供寶貴的建議,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A:
BIOS重新刷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重新刷過看看

請教huifang大,機器僅能開到LOGO畫面,然後就不能動了,BIOS如何重新刷過?有相關的網址或資料可以提供給小弟參考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huifang大,機器僅能開到LOGO畫面,然後就不能動了,BIOS如何重新刷過?有相關的網址或資料可以提供 ...

如果焊死在機板上要把BIOS解焊下來用燒錄器燒,燒好後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焊死在機板上要把BIOS解焊下來用燒錄器燒,燒好後回焊

感謝huifang大的回應,小弟沒有燒錄器n_019|

网友:
有沒有把電池拆掉, 過個幾分鐘後再置回重新開機??
有時候是EC (Embedded Controller) 趴呆了!

另外, 硬碟/記憶體, 有拔掉交叉測試了嗎??
有時是硬碟有問題, 開機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huifang大的回應,小弟沒有燒錄器

熱心會員幫人代燒BIOS的帖
你參考一下不保證還有

网友:
有插硬碟嗎?
鍵盤拆掉試試

网友:
應該是bios 偵測所有週邊元件卡住,如同ayu05202003 大大所言HD,Keyboard ...等等.

楼主:
感謝各位樓上大大的回應,做過的測試如下,但狀況均依舊
1.沒接硬碟、用機上鍵盤,機上鍵盤無反應,畫面停在LOGO
2.沒接硬碟、機上鍵盤插著保留、使用外接鍵盤,機上與外接鍵盤均無反應,畫面停在LOGO
3.沒接硬碟、拆掉機上鍵盤、使用外接鍵盤,外接鍵盤無反應,畫面停在LOGO
4.沒接硬碟、接機上鍵盤與光碟機,畫面仍是停在LOGO
若是各位先進有更進一步的建議,再請提供給小弟測試,目前朝向BIOS部份出問題所導致,小弟會針對這部分再做檢查,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該拆的都拆了   還會的話
MCP67換一顆   試試看
機會很大

网友:
mcp67貴參參...換了下次換關注顯卡...上次就鐵齒,應親戚的要求,請小弟幫忙修好,當時是顯卡ng,向親戚說換了顯卡下次會換mcp67,說了也聽不懂...xd,堅持要修,xd過沒幾個月真的mcp67掛點,罵的要死,說什麼我沒修好,現在又要花一次錢 ...超無言

网友:
MCP67-是整合橋,真的是很貴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樓上大大的回應,做過的測試如下,但狀況均依舊
1.沒接硬碟、用機上鍵盤,機上鍵盤無反應,畫面停 ...

你的測試都是沒接硬碟,
如果插上硬碟也是會卡住嗎?

我是有遇過光碟機壞掉也會卡住,
這你有拆過嗎?

网友:
最好是裸機測試!!  把會經IO、南僑的外接硬體都拆掉,再一一裝回測試!!  看哪個會卡!!

藍芽裝置也不能輕視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樓上大大的回應,做過的測試如下,但狀況均依舊
1.沒接硬碟、用機上鍵盤,機上鍵盤無反應,畫面停 ...

無線網咖拆了 跟有線網卡也拆了在測試看看 我碰過是網卡的問題
還有藍芽也會

网友:
為什麼不接硬碟.為什麼不接硬碟.疑惑中????

楼主:
ACER 4520G開機到LOGO畫面故障求助(已解決)

先向各位痞大拜個晚年, 祝大家年年馬到成功 、財運亨通。 近日又再著手醫治這台筆電 ,首先先收整樓上各專業大的意見 ,並再找尋手中的書本資料 ,書中針對此種故障現象 ,提供四大方向: BIOS程序損毀; 北橋虛焊; 南橋虛焊 ;鍵盤損壞所引起。 我哩! 橋就占了一半, 那不就不用玩了 。心想 、好吧 ,那就針對一些樓上各位大大提供尚未執行的建議, 趕快做測試吧 ,項目如下:
1、裸板測試(除電源按鍵板與主板連接外, 其餘各功能按鍵板均未與主板連接 ,包含硬碟及光碟機) ,且僅使用外接螢幕與鍵盤, 經測試 ,故障現象依舊。
2、將BIOS電池(ML1220可充式鈕扣電池)取下, 靜置10分鐘後回裝測試 ,故障現象依舊。
做完上述兩項及前些日子所做過的測試,心想整合橋大概掛了, 可是想到還有dcstudio 大、ayu05202003大、 chiyimonitor大所建議的硬碟, 好吧 、那就拿小弟手中還有的一顆SATA小硬碟(100G) 裝上去測測看 ,不過心裡卻滴咕著 ,以前小弟不管測桌機或筆電, 頂多只是裝顯卡、 RAM、 再加鍵盤就好了, 倒還沒有一定要裝硬碟 。說實在 ,當時也沒有抱很大的希望。 裝機開機後 , 蝦米 !!!可以過關進BIOS, 這~ 這~ 只能說傑克這…喔 !不 !應該說dcstudio 大、ayu05202003大、 chiyimonitor大, 這也未免太神奇了吧!趕快進BIOS設定了一些項目並RUN了一陣子之後 ,沒有怪異現象就關機了。 接下來把CPU 、整合橋 、顯晶重新塗散熱膏; 出風口及機板灰塵清一清就回裝了; 只不過硬碟是用小弟的備用碟 ;照片一是該機進測試系統的模樣。
此次故障應該算是軟的 ,小弟也不是來亂的 ,能解決此次故障 ,實有賴各位痞大的鼎力相助 ,尤其dcstudio 大、ayu05202003大、 chiyimonitor大所提供的非凡卓見 ,更讓小弟學到一次寶貴的經驗, 再次感謝您們!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向各位痞大拜個晚年, 祝大家年年馬到成功 、財運亨通。 近日又再著手醫治這台筆電 ,首先先收整樓上各專 ...

這台不插硬碟會有怪問題,
一開始就提醒你了,
反正多繞遠路你才會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不插硬碟會有怪問題,
一開始就提醒你了,
反正多繞遠路你才會有印象 ...

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感謝a大的指點,小弟謹記在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感謝a大的指點,小弟謹記在心

大家互相勉勵啦,
我只是有遇過提出來而已,
以後你也要不吝傳授經驗喔

网友C:
還好你沒有去弄"橋"成真.或去拆一些其他的.恭喜恭喜(語帶雙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好你沒有去弄"橋"成真.或去拆一些其他的.恭喜恭喜(語帶雙關喔)

小弟謹記從最簡單的開始,不要把災情擴大!感謝

网友:
我碰到這台是不修的=.=,原因如下:
1:原廠設計不良(夾心餅乾設計)
2買到的橋10顆有9顆是壞的..不....應該說都壞的...
3即使修好一個故障,另一個故障一年之內還會出現

网友(2014-03-02):
MCP67mv橋壞了,就退修吧,沒換改良的修好也用不長時間,橋壞我倒是都修好了換改良型的沒返修過,但是從今年起改良的也都斷貨了...

网友:
通常我也習慣不接硬碟(『多隻香爐多隻鬼』&不想傷硬碟),這塊板真特別@@

网友:
應該說該試的還是要試別忽略任何可能,還有BIOS LOGO應該可以停用的,這樣可以方便瞭解卡在哪,恭喜您排除問題了。

网友D:
這片 都MCP67 壞 改良版卻時斷貨了  價格也不低XX人民幣一顆 一一天價阿@@我也退修一台
你有需要MCP67M-A 改良版 我還有貨源 不過一顆要 200人民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 都MCP67 壞 改良版卻時斷貨了  價格也不低XX人民幣一顆 一一天價阿@@我也退修一台
你有需要MCP67M-A  ...

0982788072 大 您好 :小弟手上目前有一台ACER 4520(沒G;網拍零件機) ,開機可過電 ,可是螢幕不顯(外接亦同) ,初步研判是整合橋有問題(不過還沒有仔細檢查),唯小弟並沒有BGA返修台,技術也不到位,買了改良晶片自己大概也沒有辦法換。09大您也是住在台南嗎?小弟老家是在台南,若請您更換該改良晶片,可以的話,可以報個價給小弟參考嗎?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0982788072 大 您好 :小弟手上目前有一台ACER 4520(沒G;網拍零件機) ,開機可過電 ,可是螢幕不顯(外接 ...

我在永康長億城這  我代工可以 但是 我不能保證你說的 整合橋更換了會好喔你要先確定是整合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永康長億城這  我代工可以 但是 我不能保證你說的 整合橋更換了會好喔你要先確定是整合橋

0982788072 大: 了解 。若有需要您的幫忙 ,會再與您接洽。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