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以開機但是不能充電?爆掉的電子元件?

楼主(2014-01-27):
[

璃電池不能充.黃燈一閃一閃.

璃電池不能充.黃燈一閃一閃.

零件號碼不知道?

零件號碼不知道?

可以開機但是不能充電(充電燈一閃一閃。電池是新的)

楼主:
机板是EEEPC900HA。可以開機。充電燈有亮一閃一閃。但不能夠充電(電池新買的)不知道要從何下手查?

网友:
是二極體,拆掉不影響開機,
送電前請先確認無其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