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軸承保養一問

楼主(2014-01-28):
想問各位大大 您如何保養這個油封呢?(名子錯誤還請更正)
小弟多先用恐龍牌的噴霧潤滑液先灌些進去後再用黃油打滿
但覺得黃油要滲進去實有困難!

站內文章:好運達10吋通風扇合銅改雙滾珠軸承
改這種滾珠式的好處是? 軸承善熱佳?

不知版上們的大大 多用啥來進行油封罐油呢?且不會有異位跑出來(潤滑油的味道)
還是拆開後打油完,再行封蓋嗎?(怕裝不回去加位置又有偏掉)

後記:剛好前幾天有去機車行跟老闆聊到用WD40是不對的(雖知道也沒更好的工具)
        建議用wurth hs2000

网友A:
滾動軸承的拆裝與保養
自己下載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滾動軸承的拆裝與保養
自己下載參考看看

這教材我下載來看了一下
只是介紹基本拆卸與安裝,而且不夠詳細
或許該說太簡化了
看看知道一下就好了

看完後還是不知道為何拆卸時,不可內外環同時受力,有人能解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滾動軸承的拆裝與保養
自己下載參考看看

收到! 感謝分享

网友:
您這應該是所謂的銅軸封.
拆開那個有洞的蓋子會看到一堆像海綿的東西.
在下推測那是為了吸油,然後供給銅軸封用的.
所以,打進去的油黏度不能太高,否則達不到效果.
銅軸封本身是多孔質,泡在油裡可以吸油.

网友:
這是小風扇用自動對位銅套軸承(名稱不是油封),
只在紅圈處加車用機油至不溢出為原則,小孔是外圈注油孔,
可撐幾年,安裝時小孔朝上方。
WD-40等耐溫不夠,且吸油材吸飽就無法吸機油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教材我下載來看了一下
只是介紹基本拆卸與安裝,而且不夠詳細
或許該說太簡化了

應該是避免內外受力導致機件磨擦受損,還有選用適當的拆解工具是專業維修者必須準備的

网友:
這我們一般稱為bouse.
如果已磨損.上油並不能解決問題.
若要上油必須使用黏稠性耐高溫油.
如針車油.便宜便利!

网友:
不好意思,跟標題有點不一樣,只是想知道有地方單獨賣這個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