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22吋液晶螢幕 T-CON零件求助

楼主(2014-01-28):
面板異常 確認是該顆零件會熱當 只是上面只有印J字樣不知道規格
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D301是什麼規格 哪顆可以代用?

网友:
有可能是雙二極體,只用到其中一只,另一只在PCB作短路了,
不妨拆下來量卡準

网友:
Sot23  J -----> SB07-03C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_pdf_e/SB07-03C.pdf

ONSEMI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EN2997-D.PDF

楼主:
厲害 高手真是多 ONSEMI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EN2997-D.PDF
這顆 一隻腳閒置? 這等於是單顆2極體封裝 繼續請益 非本科系的 抱歉
不過好像沒人賣勒 糗了 不知到哪位手上有可以割愛的

楼主:
徵求看看哪位大哥手上有殺肉的可以賣我吧 不然一捲我用不完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徵求看看哪位大哥手上有殺肉的可以賣我吧 不然一捲我用不完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16697813
因該有單賣

楼主:
反應時間不同 測試NG 已經向對岸購買 等個兩個禮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