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01A 不開機

楼主(2014-01-28):
同事買了一台回修品的ASUS X401A, 保固只有三個月但用到第四個月初就掛了.

症狀: 開機電源起動沒問題, 但無畫面沒有reset動作, 硬碟及風扇有啟動, 按住電源四秒可強制關閉電源.

拆下機板, 拆下/裝回記憶體, 檢測卡一直為0

紅圈處應該是北橋, 注意到它的兩邊有螺孔但是卻沒散熱片(應該要裝吧), 有無可能是過熱燒掉了嗎?

TIA!

网友:
網路上截圖北晶片因該本來就沒上散熱片
如果燒毀了應該連動都不能動
先拆下CPU清潔看看(可能空焊)還有MEMORY拆掉,跟週邊原件釐清單測機板問題

网友:
bios可能有問題

楼主:
CPU有拆下檢查過,的確BIOS很有嫌疑(因為完全沒開機RESET的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有拆下檢查過,的確BIOS很有嫌疑(因為完全沒開機RESET的動作).

華碩的機器用除錯卡可能不準喔,
記得雙核心後就不支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