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740B 藍燈有亮但無畫面

楼主(2014-01-28):
此機開機藍燈會亮但就是無畫面,心想應該一定是那幾顆水桶在做怪

故障畫面

型號

內部照

哈哈真的是水桶爆漿了,紅框處的電容全換後,啊咧~~~一樣無畫面咧,那A安捏啦又要叫零件了

於是又再更換4502C,哈哈終於有畫面了啦

完修照

网友A:
4606或4620的IC也可以用嗎?
我查不到這兩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06或4620的IC也可以用嗎?
我查不到這兩棵!

我也不清楚耶,我都是用同型號耶

网友:
恭喜完修,那兩顆應該是MOSFET

网友B:
AF4502C

P & N-Channel 30-V (D-S) MOSFET

AO4606

P & N-Channel 30-V (D-S) MOSFET

楼主:
謝謝狼大和Wet大大的詳細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AF4502C

P & N-Channel 30-V (D-S) MOSFET

WET大~你在哪查到的??我上DATASHEET網頁都沒。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