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M8371G 開機過電一直重複開關機

楼主(2014-01-28):
冒昧打擾,小弟近來遇到一個難題,目前手邊有兩台過保固的Acer TM8371G ,問題的症狀都一樣
都是按電源開關開機約略5秒後會一直重開機<連畫面都沒出來>
一直反複不停,這兩台先前也因為這個問題更換過主機板<保固內>兩到三次...
直到過保固了原廠報價良品要6K......
目前先把上頭330uf的電容拆下檢測容值都ok....不知道可以請教一下能不能指點一下方向呢?....感謝

网友:
先檢查有無過熱的元件,尤其是 CPU 與 橋!!

楼主:
補個圖片,圖中330uf都有拆下檢測沒問題,正上方的正級相對的兩顆都在1.5v左右....重啟時0v

右邊黑色那條排線下方的電容也是1.5v..重啟時0v

背面還沒拍....靠近cpu的大約都是0.98~1.02附近

其他大多都是1.5v

感謝

CPU 跟北橋南橋一樣...看起來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由於每五秒重開一次..CPU跟橋都算是熱但不到燙手

溫度到一的範圍時風扇會啟動,也是跟著重開機時轉,關掉就停的頻率

倒是有一顆電感(上頭寫1R0 925)冒似有比較熱一點(不過電感怎麼會熱..這個就不大懂了..)

目前沒啥頭緒,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您好:
記憶體有測試換 換看?

网友:
在網路上找的電路圖, 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記憶體跟電源供應器已經換過無效,
來研究一下電路圖,祝大家新年快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記憶體跟電源供應器已經換過無效,
來研究一下電路圖,祝大家新年快樂 ...

IO裝置都拆除也是一樣狀況嗎??

CPU 換一顆試試!!

楼主:
補圖片...目視檢查發現在南橋附近有顆MX25L1605DM2I有更換過的跡象
量測起來電壓好像有點怪怪的...2.65V....
不知道這顆該如何檢查它是否正常..它好像跟開機有些關聯是嗎?...

另外..它的CPU 是焊死的...沒能拆...把散熱器拆掉開機..北橋,CPU,顯晶ATI都會熱熱的....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那顆就是BIOSㄚ...

网友:
這顆 MX25L1605DM2I  - IC 應該是 bios 拔起來重燒看看吧! ..

网友:
我怎麼覺得bios焊過.而且IO看起來接腳短路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bios的io冒似沒有短路.不過焊過的痕跡很明顯
這部分先前也是一樣的問題,保固內送回原廠更換過主機板
但礙於手邊沒有可以燒BIOS的設備...
而且它的BIOS還不知道要上哪找....頭痛中...

网友:
Acer TM8371G.rar (827.75 KB, 下載次數: 24)

修過的地方還真多耶,
ITE那顆你要先看一下有無短路,
附上BIOS,
這要有心理準備一般店家應該不會收件了

网友:
BIOS 直接上官網下載就有了

看您照片中的晶片組焊接手法, 感覺上這塊板子應該不是原廠經手的返修品,
過去看到原廠的維修手法不會在晶片四週塗那麼多紅膠...

附上在網路上找到對應您照片版本的電路圖, 請參考看看...

#5 的請作廢 (沒ATI-M92獨顯的版本)

楼主:
冒昧一問..ITE 指的就是那顆MX25L1605DM2I  嗎?...
要判斷它有沒有短路是指VCC/GND嗎?..還是要看SO/SIO1跟SI/SIO0呢?...感謝各位大大
另外請教關於電路圖的解讀...在SPI FLASH 旁第八腳有一電壓3VA_EC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有些腳位前面有一串紅色的數字 => 28,29,31,35,38...這個是用來做什麼用的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昧一問..ITE 指的就是那顆MX25L1605DM2I  嗎?...
要判斷它有沒有短路是指VCC/GND嗎?..還是要看SO/SIO1跟S ...

1. ITE不知您說哪裡?
2. 判斷它有沒有短路: 只要電路沒接一起的任一隻腳都不能相接
3. 在SPI FLASH 旁第八腳有一電壓3VA_EC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該電壓迴路的代碼
4. 有些腳位前面有一串紅色的數字: 該腳迴路指到圖中的相對應頁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昧一問..ITE 指的就是那顆MX25L1605DM2I  嗎?...
要判斷它有沒有短路是指VCC/GND嗎?..還是要看SO/SIO1跟S ...

麻煩你對照一下電路圖有無短路?

楼主:
狀況回報...檢查電路看起來沒有短路...圖片上方是殘膠,
目前拆下測沒短路..不過手邊沒機器可以對此ic燒錄...
想確認一下如果是bios有問題的話也會一直重開個沒完嗎?....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EC明明已以連錫了不是嗎?殘膠怎麼那麼像錫....
開機5秒後重開..感覺像是缺電壓而掉電重開

楼主:
有在懷疑會不會是超級電容搞的鬼..不過這款cpu是焊死在板子上的.超級電容也會是在cpu的正背面嗎?...

网友:
南橋   換 一顆     就好了
這一台跟3810   是一樣的

楼主:
請問南橋這個台南高雄地區有大大可以推薦的嗎?...小弟這邊真的沒有工具可以弄...
費用的話可以請大大報個價嗎?..感恩...

另外...可以請教南橋是照片中的那顆?是ICH9M嗎..

.ITE8502E..網路上找這顆好像叫EC?..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感謝大大

网友(2014-03-02):
那來的那麼多超級電容阿,很明顯的ec連錫了,先排除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