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VC KS_FX201錄音帶汽車音響主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28):
今天的維修標的是由py924網友贊助的JVC KS_FX201錄音帶汽車音響主機,

收到後隨即做測試發現接上+12V電源後無法開機,檢查機體後方10A保險絲

正常無燒毀。於是決定拆解檢視內部電路.....

經清理灰塵後目視檢查整張主機的PCB,各元件正常無明顯故障跡象,用

手碰觸各元件後發現PCB上頭有顆IC腳位薄錫虛焊,經大高雄地區長時間道路

測試後把整個元件焊錫都給震鬆脫了,呈現搖搖欲墜的情況。隨即開工進行補

焊作業...............很幸運的將該IC各腳位補焊之後,這台汽車音響主機恢復正

常功能,連錄音帶撥放功能、FM都正常,只有AM電台不知道是我沒裝天線的

關係還是怎樣搜不到AM電台可聽......

這顆虛焊的IC是國際牌的AN80T05

AN80T05

AN80T05

PCB背面腳位

PCB背面腳位

完修!

完修

完修

此台音響音質不錯,剛好跟我原有的大木箱9歐姆喇叭組配對,
蹦滋~蹦滋效果相當不錯,可以繼續叫我姊姊好多年啦... :on_136|

网友:
哇~您手腳真是快啊。而且一眼就看穿故障點,還好東西沒有送回收,這下真是物盡其用了。
恭喜版大囉~~新年快樂。

网友:
版主果然好功夫~讚喔
甲仙每逢颱風豪雨後就是車震
PY大在那收件多的不可開交

楼主:
說到音響主機啊~~話若是講透天, 目屎是撥未離....
這話得從大約二十年前講起....

高中時我念建教班,半工半讀在台灣第一家走上街頭
抗議欠薪的那間汽車公司上班,生平第一次弄音響主
機就是在年終設備保養時在廢料區撿回一台髒兮兮的
老主機,還好FM功能正常搭配一起撿回來的一顆木箱
小喇叭在單位裡弄成一套小音響,平常工作時聽聽廣播
音樂,整點聽報時順便了解一下整點新聞發生啥大事。
當時我就很想找台主機回宿舍弄一台來聽聽.....

快畢業時單位裡的老師傅被調去QC車檢部門,他整理辦
公桌收拾個人物品時從抽屜裡拿出一台全新的音響主機
對我說"這隻師ㄟ呼你拿回去宿舍聽",當時超興奮的!!

但當下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份,萬一偷渡這台出去人家
咬是我偷得怎麼辦?(內裝生產線正在用)加上我身分敏感
(駐廠老師之下140人之上的實習生班長間學長)萬一被人
家故意衝會死很慘,等快下班時我還是退還給老師ㄟ了....

後來過了很多年等紅綠燈時看到旁邊有家汽車音響店,於
是問問老闆有無人家換音響留下的中古主機?...對方隨便開
口要價兩千....我就算了...還不是CD主機咧....

直到你今天這台我才圓夢啊~~~就像我電學的老師說"別看
汽車音響小小一台喔,好幾萬的都有",老師汽車音響就很
貴的....經常吹噓...果然小小一台效果不錯

网友A:
可以改改機,會更好聽喔!!

電源部份的大電容,改用NCC的KY級的.....

另外!!Tuner的輸出換好一點的交連電容,這樣聲音會更加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改機,會更好聽喔!!

電源部份的大電容,改用NCC的KY級的.....

它電源進來的地方照片中的大電容就是NCC的,好像就是KY級的唷...

TUNER輸出的是哪邊??...交連電容不懂,請賜教.....

我AM收不到電台說~不知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電源進來的地方照片中的大電容就是NCC的,好像就是KY級的唷...

TUNER輸出的是哪邊??...交連電容不懂, ...

印象裡面汽車音響是要裝上天線之後才能正常收聽廣播
不然您就先裝上天線看看效果如何,如不行再來抓問題
.
不過話說現在AM電台已經沒啥好聽的了,除了中廣新聞網外,其他都是賣藥的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電源進來的地方照片中的大電容就是NCC的,好像就是KY級的唷...

TUNER輸出的是哪邊??...交連電容不懂, ...

跑一下線路,你就會找的到了喔!!

一般從接收Tuner會有標示輸出的......

AM的部份用你的肉體當天線試試吧!!(用手指碰一下天線的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裡面汽車音響是要裝上天線之後才能正常收聽廣播
不然您就先裝上天線看看效果如何,如不行再來抓問題
. ...

我有用天線去碰原先天線位置的"接點"...FM目前是正常

网友C:
以前車用音響做得不錯
現在車用音響要找到好機子,至少要2張小朋友以上
小弟有入手一台七張小紅就可以買到的usb/sd/fm車機
聽一段時間後,手癢拆開來看
不看還好,一看昏倒...........
前面板一整片pcb,中間是空的,後面板一小片pcb連接後級與端子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車用音響做得不錯
現在車用音響要找到好機子,至少要2張小朋友以上
小弟有入手一台七張小紅就可以買到 ...

連車用音響也偷料啊?

大陸製的廉價MP3主機真的很多,汽車用品賣場賣兩千有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電源進來的地方照片中的大電容就是NCC的,好像就是KY級的唷...

TUNER輸出的是哪邊??...交連電容不懂, ...

這種有牌子的汽車音響,收音機部分很喜歡用另一塊電路作成模組,再焊在主電路板上,A大您要不要補焊模組接點試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連車用音響也偷料啊?

大陸製的廉價MP3主機真的很多,汽車用品賣場賣兩千有找... ...

現在都嘛用這個來改:mp3 解碼板 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有牌子的汽車音響,收音機部分很喜歡用另一塊電路作成模組,再焊在主電路板上,A大您要不要補焊模組 ...

它PCB上頭有一個跟電視TUNER一樣的鐵殼直立模組,
附近就是收音機天線座........

目前狀況是AM頻道可以搜台,但是都搜不到(數字一直跑沒停下撥音),
研判是不是哪有問題....等下我補PCB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都嘛用這個來改:mp3 解碼板 功放板

挖咧~~連這種東西都有

楼主:
PCB的正面

B

B

PCB的背面

A

A

网友E:
引用 楼主:
PCB的正面

要CD的嗎,我有!A471要不要再收一台2D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CD的嗎,我有!A471要不要再收一台2DIN的!

快過年了~~等年後開工吧

啊捏不好意思捏......

對了,你們買了車後又換更高檔的音響嗎?
還是故障了才換掉?

我以前在公司時曾在生產線上看過一台車的工單上要求"免裝音響主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快過年了~~等年後開工吧

啊捏不好意思捏......

雖然,不知好壞,但我想是好的,
這個是保養廠老闆給我的,說是客人升級後,
拆下原廠不要的!
有興趣,我過年後就寄過去啦!

我經手的二台車都是二手的,自己看自己買,
因為,要使用隨身碟或是記憶卡,再不就外接音源,
所以都是直接把原廠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雖然,不知好壞,但我想是好的,
這個是保養廠老闆給我的,說是客人升級後,
拆下原廠不要的!

唷~主要是為了聽MP3啦...

网友F:
我也搞過一台

朋友家開殺肉廠

什都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搞過一台

朋友家開殺肉廠

殺肉廠的廢車還有音響唷?

車主不是會拆掉的嗎..

网友G:
有些車主連還燈泡多不會_你說他會拆音響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殺肉廠的廢車還有音響唷?

車主不是會拆掉的嗎..

一般都不會拆

我拆過有賓士 VOLVO BMW等進口車的原裝音響

10幾年前就是8顆喇吧了

當初笨笨的線材都直接剪掉

後來才知道後面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車主連還燈泡多不會_你說他會拆音響嗎?

呵呵~~也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不會拆

我拆過有賓士 VOLVO BMW等進口車的原裝音響

那品質應該很好的唷~~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品質應該很好的唷~~

以前賓士的音響好像多是藍點的~
我也拆過幾台~喇叭多只拆後喇叭~前門的還不會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的正面

這下面有標示,把AM相關點以及其所延伸出去的元件檢查看看有沒有問題,同時補焊一下.
另外一個建議是,把那鐵殼RF模組拆下之後裡面各焊點補焊之後再裝回去,應該就會有蠻大的機會可以恢復正常
(之前修CRT電視的時候有時遇到接收不到信號的相關問題,TUNER模組一顆貴松松買不下手,拆下補焊過就解決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賓士的音響好像多是藍點的~
我也拆過幾台~喇叭多只拆後喇叭~前門的還不會拆 ...

現在某些德系曳引車也是藍點音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某些德系曳引車也是藍點音響~~

藍點(Blaupunkt)是德國品牌
一般德系車如雙B,VW,AUDI,OPEL以及重車多愛用國貨當原廠配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藍點(Blaupunkt)是德國品牌
一般德系車如雙B,VW,AUDI,OPEL以及重車多愛用國貨當原廠配備 ...

之前搭小黃坐到一台一百多萬的TOYOTA 油電混合版的凱美麗

那司機阿伯聽費玉清的專輯音質超好的說~~貴是有道理的阿,

可惜坐短途不然很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搭小黃坐到一台一百多萬的TOYOTA 油電混合版的凱美麗

那司機阿伯聽費玉清的專輯音質超好的說~~貴是 ...

如果能坐到這台那就更享受了
這台....價值兩千萬的小黃ㄝ,還"限乘一人"...這拿來包車上高速會很爽

网友:
之前家中1997年賓士W124附的主機是BECKER的

网友H:
補焊後改善了沒 ?

若是還沒 改善  (以下是 我猜的)
試著ANT 輸入 插頭補焊 一個簡單的陶瓷電容150~220 pF ( 電容接於 輸入-插頭地)
由於汽車天線 進入 主機前  之間是有   纜線
汽車音響設計方面會考量[纜線電容 ]
補焊的陶瓷電容  用來模擬等效[纜線電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補焊後改善了沒 ?

若是還沒 改善  (以下是 我猜的)

最近幾天我都在"測試"它~~所以還沒弄呢

我有找到這台的電路圖,根據我外行的分析,
應該是AM天線電路中有某元器件虛焊了....

AM/FM天線共進一電路,AM這邊旁路出來經過一個4.7微亨電感線圈,
然後透過兩顆二極體組成的搭配(一個順向/一個逆向放置共接地)....

AM的狀況是收不到台,理應按會SCAN後會搜台,搜到後會暫停撥放五
秒後繼續搜。它卻是一直跑~~從頭搜到尾周而復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