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DV-3070 高壓板V144-001 以I320B1-24代用問題

楼主(2014-01-28):
請教各位大大
這塊板在很多拍賣都說可以替代V144-001 使用在奇美V296W1上
經過一番比對 除了屏線(SEL 及 ILSEL)腳位有幾條定義不同可不接
兩者電源都是24V

是不是還有地方需要修改?
比如R37加10-20K電阻?(加了一樣失敗)
以及其他需要處理的部分

小弟坊間購得一塊更換後依然一閃即滅
反倒是將舊版修復後可以正常使用

期間有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就是這樣接線了

I320B1-24串口照片

I320B1-24串口照片

I320B1-24串口照片

圖中上方為V144-001 下方為I320B1-24
簡單來說為了改板 PIN5、9、10、11就沒接線

上方為V144-001 下方為I320B1-24

上方為V144-001 下方為I320B1-24

版上爬文,WET大有相關實例
感謝WET大大不吝賜教
無奈小弟功力太差
還是無法代用
朋友的電視也不好擺太久
快過年了趕快還人家
只好舊版子裝回

後來想想還是不甘心決定最後一擊
反覆檢查接線應該不會錯
該不會遇到籤王,只是上面都被我補銲加強了,也無法保固

今日弄了塊舊版的I320B1-24(也就是VIT70002.00)
依照老闆指示(後來發現老闆是版上TONY6605大,很熱心、揪感心)
連IPWM EPWM都給剪了
想說吃飯吃粥就看這一道了

送電測試....燈管亮了.....0.5秒n_025|

看來只好趕快裝好送回去
不然朋友太久沒電視看會凍未條
只是心有不甘啊!!

還請各位大大不吝指導,是否有哪些問題是被忽略了

网友A:
只要接VCC24V GND ON/OFF 就可以點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VCC24V GND ON/OFF 就可以點亮了!!

的確是這樣子接
迴授線也沒有忘記接
但就是一閃即滅n_028|

反倒是接回舊版則一切正常

其實本不需要如此費心
只是考量舊版上線圈老舊
是不定時炸彈
才以更新為首選

网友B:
迴授線也沒有忘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迴授線也沒有忘記接

WECAN大您的意思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您的意思是?

看高壓接頭 (pin)有沒有歪掉
很多網路故障品 再賣
你會不會買到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高壓接頭 (pin)有沒有歪掉
很多網路故障品 再賣
你會不會買到壞的

燈管接頭PIN沒有歪
線圈量測無斷路 阻值亦都相近
至於買到壞的.....應該不會中兩次簽王吧n_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接頭PIN沒有歪
線圈量測無斷路 阻值亦都相近
至於買到壞的.....應該不會中兩次簽王吧

這不一定吧!

网友:
1.IPWM與 EPWM通常只擇一連接,兩者不接也可以但不可調光就是最亮啦。
2.下次要找高壓板我幫你介紹幾家賣的~~全新品~~品質好~~價格低~~
3.再檢查一次燈管接頭插PIN以及回授線插PIN有沒有歪掉,而且要插到底。
4.新板底部有做好絕緣嗎?(新舊板孔位會不同)。

楼主:
此次因時效的關係未竟全功

幾位大大的提醒
反覆檢查也沒有不對之處
但結果是如此n_141|

想必有小弟功力不足沒發現而未求教的問題

但也再次體會了痞酷這個園地的溫暖

謝謝此事給予協助的幾位大大
順便向幾位拜個早年
恭賀大家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