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NB三節行動電源雜訊量測

楼主(2014-01-28):
多餘的贅述就請容許小弟跳過
因為剛入手,所以還沒充手機前,先量測下power noise
這次只針對此款做單純的電阻性負載來量測雜訊
使用CGR18650D*3顆充飽後直接加上4毆母負載測試
可以看到週期性的switch noise
拉大時間看Vp-p約1V,勉勉強強在5V+-10%
量測後覺得輸出電流在1.25A左右電壓變動有點大,
接手機會有點怕怕的n_155|
礙於機構不好拆,也無法加濾波電容,話說也沒地方可以擺電容了...
以兩張小紅來說算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下次會再測另一款,請拭目以待.

网友A:
手機很強壯的!?
有一種小綠點豆腐充  小小的很可愛 所以很受歡迎 而且也不貴 70元就有了
拆開一看 大概就知道它的漣波是嚇死人等級的
還有一些行動電源 我拆我同學的裡面我有看過電容只有MLCC的輸入輸出各一顆 沒有其他主濾波電容了
而且還標榜2.1A
真正上去測時 2.1A電壓掉到4.3V     0.7A 4.9V  空載5.2V

网友:
可以製作USB線並電容上去,以周期40ns來說已經不錯了
用數位電表顯示電壓值是多少?

小弟有看過一款白牌行動電源,一安培負載電壓穩定度還不錯
二安培負載就看到忽高忽低,最高看到5.6v最低看到4.8v
這種的才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機很強壯的!?
有一種小綠點豆腐充  小小的很可愛 所以很受歡迎 而且也不貴 70元就有了
拆開一看 大概就知 ...

小弟沒做過手機,或許手機輸入還有很多MLCC電容在擋這些雜訊也說不定n_146|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沒做過手機,或許手機輸入還有很多MLCC電容在擋這些雜訊也說不定 ...

有阿滿滿的MLCC  跟主機板一樣
可是能擋多少呢
主機板還有一堆6.3V電容跟固態在撐腰呢

网友:
原來雜訊、漣波要這樣量,學習了!
感謝tone兄分享!

网友B:
主要看流動電流大不大
手機一般都0.7~2安培
主機板一般5~10安培
cpu至少10~100安培在跑

況且手機雜訊容許值還不算小
有些手機接到雜訊大一點的充電器時
觸碰功能就會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流動電流大不大
手機一般都0.7~2安培
主機板一般5~10安培

同意
大電流瞬間抽載時電壓drop通常是最大的
抽載結束的瞬間電壓也會往上跳
時間和幅度跟濾波電容大小有關
但電容往往是被cost down的首選...

网友:
5V範圍在正負10%對於手機充電輸入其實是還好
不過大部分行動電源掛載都是掉電壓比較多(因為內部都是採升壓方式),之前還有遇過掉到4.5V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