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變成白化

楼主(2014-01-28):
那天我弟帶著一台已使用快五年的 優派 VX2260WM 回家,因為已使用多年,我想說把 電源版的電容都換掉,但是 換之前,我沒先測試 螢幕是否有什麼問題,於是我就拆開了。
拆開時,看到AD版後面白白的,我就用去漬油 把AD版的後面刷一刷,然後就開始換電源版上的電容,換完之後,才發現 在電腦進入系統前,在背景是黑色時,會有很明顯的 白白霧霧的畫面,我以為是換電容的關係,然後又把原本的電容換回去,但狀況還是一樣 白白霧霧的 @@
進入系統後,把螢幕的亮度和對比度都調低,還是一樣 白白霧霧的,然後我把螢幕的頻率調成60,好像就有好一些了。螢幕的頻率如果超過60以上,螢幕 白白霧霧的狀況就更明顯,裝上 HDMI 更慘 @@  原本是接 D-Sub

上傳幾張相片給各位前輩看,煩請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進系統前:

進系統後,頻率調整成 60:

网友:
先做一次EEPROM初始化吧

网友:
1.你有問你弟之前螢幕是否如此?如果之前是正常的就可接著往下看

2.若你只動到PI板,其他AD板&panel排線多沒動到
   那問題就是你PI板在更換電容時的"焊接"&"清潔電路板" 這2個步驟你沒有做好

3.若AD板&panel排線有動到,請確認裝回時有無裝好

4.進入menu回復原廠預設值 or 按auto試試

楼主:
U大,全都有接好,你說的都已做過,無效

网友:
看起來是泡過水的~~水乾了就變這樣 內膜已變質或面板變質

网友:
這個很明顯是光學膜變質了

网友:
因該是偏光膜變質了吧。

网友:
偏光膜變質 也會這麼嚴重喔 學習了 謝謝分享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