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0V5500 40吋液晶電視故障燈號閃爍13次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29):
SONY KDL-40V5500 40吋液晶電視故障燈號閃爍13次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
收修時直接上電測試(待機紅燈恆亮正常~~後續拆機測量待機電壓3.3v OK),POWER ON後綠燈亮起,背光一閃而逝。
隨後進入保護狀態綠燈跳脫-->紅燈閃爍13次循環。

TV型號:
KDL-40V5500~~馬來西亞製造

拆機照

面板型號~~S-LCD LTY400HA12~~M.I.C.

T-CON型號

AD板(主機板)

電源板各項輸出電壓測量無異常

高壓板各項輸入電壓測量無異常

有先將高壓板拆下卡筍接點清潔後,POWER ON後綠燈亮起,正常畫面出現約1秒鐘後,隨後進入保護狀態綠燈跳脫-->紅燈閃爍13次循環~~~有進步喔~~~

後經站內先進高手提供資料與意見後-->研判背光燈管老化故障機率最高

LED Error Codes and Descriptions

LED Flashes Error Description Error      (Comp Ref)
           02        Main Power Error      Pwr_Err
           05        DC_Alert3               DC_Alt
           06        Backlight Error         Bck_Lgt
           07        Thermal Error          Thm_Err
           08        Audio Error              Aud_Err
           10        Digital FE/BE            Error Dig_Err
           12        HFR Error (T-Con)     Hfr_Err
           13        Balancer Error          Bal_Err
           14        T-Con Error             Tcn_Err

Balancer Error -->背光Balanceror or 燈管

training manual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49-1-1.html
感謝3#duncan大大提供資料

開始拆開背光模組檢視12支燈管兩端無特別黑頭(化),兩端電極部分除碳拋光,裝回測試無效,因無大尺寸燈管測試器無法做點亮測試,上網尋找新燈管無相符尺寸(燈管本體長90CM、直徑約5~6Φ、兩端電極各長5MM)

參考playart大大經驗~~買一組破屏的更換背光模組就可完修~~

承蒙a33782000大大鼎力相助,提供一台KDL-40W5500破屏機的背光模組才得以完修
KDL-40W5500~~日本製造,面板型號~~S-LCD LTY400HF05~~M.I.K.
日製採用的燈管品質果然比較好

更換背光模組後組裝OK

組裝後熱機測試發現電源板一次側電源5W/6.8Ω/142℃水泥保險電阻溫度頗高,給它裝上4*4風扇降溫。

完修畫面,SONY電視畫質搭配數位電視HD信號,高畫質畫面真是棒極了
目前先放在客廳測試幾天,觀察無異常狀況後再通知機主取回

网友A:
wet大大,我不只手上有二台還沒空修.還有一台破屏的零件機.
我是打算殺零件用.......
sony用的都是三星的東西.
是很漂亮,但是保護的太厲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t大大,我不只手上有二台還沒空修.還有一台破屏的零件機.
我是打算殺零件用.......
sony用的都是三星的東 ...

請問破屏..背光可以賣我嗎
如要賣請留消息
一台躺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破屏..背光可以賣我嗎
如要賣請留消息
一台躺很久

wecan大~不是有嗎?他還招你去他家換呢~~

网友C:
保護得很厲害意思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護得很厲害意思是?

應該是指一些小小的問題(如WET這次的燈管故障維修)偵測到就會跳故障狀態

网友:
紅色外殼!第一次看~恭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不是有嗎?他還招你去他家換呢~~

沒找到..40 只找到46 37

网友:
可修好SONY的機子,想心一定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指一些小小的問題(如WET這次的燈管故障維修)偵測到就會跳故障狀態

這樣啊~~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找到..40 只找到46 37

謝謝你... 幫忙問

网友:
小弟有一台相同機型,及另外一台46吋的機子
都是紅燈閃6下...初步判斷是高壓不良...
因維修功力不夠,現還擱置牆角!

网友:
紅色機子還真的很少見
光外表看起來就蠻有質感的
恭喜成功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