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 4路USB充電座+電壓表&電流表

楼主(2014-01-29):
閒來沒事殺時間
歡迎有興趣的同好跟進

正面

正面

電壓表&電流表配線

電壓表&電流表配線

底部的 D+ D- 開路

底部的 D+ D- 開路

連接 I-POD

連接 I-POD

手機充電中

手機充電中

网友A:
原來雄爸爸買電壓表跟電流表是要做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雄爸爸買電壓表跟電流表是要做這個。

這只是其中一個殺時間的小玩具啦

最主要是用在
搭配昇壓模組做成"DC12V移動式工作燈"的監視表頭
因為,潮濕環境不適合使用一般市電作為照明電源

网友B:
請問雄大~
這個輸入電源是DC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雄大~
這個輸入電源是DC12V的?

輸入是
DC5V 2.5A的變壓器

建議依照使用者的需要,使用對應的電源容量
以避免電流供應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輸入是
DC5V 2.5A的變壓器

電壓會似乎會隨電流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會似乎會隨電流變化

任何一款電源都是會如此的
重點在於電壓變動率是否在可接受範圍內

一組一米長的電線,流經1.1A的電流
壓降0.1V算是不錯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一款電源都是會如此的
重點在於電壓變動率是否在可接受範圍內

知道了!,感謝雄爸

网友:
不錯耶! 好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任何一款電源都是會如此的
重點在於電壓變動率是否在可接受範圍內

不是任何一款喔,
話說我一直想做一台remote sensing的就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任何一款喔,
話說我一直想做一台remote sensing的就不會這樣

你掌握到重點了
問題是
一般人一般設備,不會用這種電源供應器

网友:
電流要夠大,remote sense才會比較有需要
一般手機對USB 5V輸入挺寬容,5.25~4.75都可以過關

网友E(2015-08-10):
引用 楼主:
輸入是
DC5V 2.5A的變壓器

這規格四個同時插充電的話夠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規格四個同時插充電的話夠電嗎@@

我在5#的敘述是中文哩
怎還會有疑問勒???????

假設一隻老人機的充電電流是0.5A
總共接了四隻老人機同時充電
0.5A*4=2.0A 還是足夠的

假設是三星的NOTE3
最大充電電流超過1.5A
那兩隻就肯定不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