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拆解、改裝小型電動起子

楼主(2014-01-29):
      如圖片中所看到,這台小型電動起子是對岸淘寶來的,原廠變壓器是 220V /3.8V,使用環境對我來說不太理想,後來乾脆把它掀開,看看內部到底是用什麼當作電力,若是可行的話自己做充電器(LM317)或是其他的辦法,總之把充電的問題解決就好。話說多了,看圖吧。

產品拆解圖(內部是三顆充電電池 800mah / 1.2V 串連三顆)

確認充電接線位置

試試看單節 18650 空間

裁減底部塑膠後就可以順利塞進了

竟然改了 18650,就直接用手機的充電器

確認正、負極輸出,並且直接把接頭改過來

完工~可以正常充電、使用了

謝謝大家收看~

网友A:
這樣一顆就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一顆就夠用了?

嗯~目前來說是夠用(兩顆塞不進、但比原廠好多了),而且用的機會不多,因為它可更換頭段的材質沒有加磁鐵。除非是單純拆卸,不然掉東掉西的,而且頭段的長度很短,過深的部位就進不去了(太胖)。只能視情況而用。

网友:
我是用110V變壓器 to 6V 加1085ADJ改裝!!
將電壓調到3.8V,充電!!

原廠附帶的變壓器太糟糕了!!  內部就只有一顆220V TO 3.8V 變壓器加4顆二極體!!
連電容都沒有!!

网友B:
上次去電子材料行買了18650的電池座.......如果大大您把電池座裝進去
日後就不用再焊啦!
問一下1.2v的電池 充飽一般都到1.7*3=5.1v
但18650 電池3.7v充飽可以到4.2v
您用起來覺的有差嗎? 力道?轉速?

网友:
看起子的空間,使用18500(徑18 長50.0mm)可以裝兩顆
18650較長,適合長效用
18500 較短,但用在電器的電池空間較好修改(與三號電池等長),看到也要收集
18500我裝在電蚊拍,輸出高壓超過1000v

网友:
用量不大還好,不然用光又得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去電子材料行買了18650的電池座.......如果大大您把電池座裝進去
日後就不用再焊啦!
問一下1.2v的電池 ...

轉速、力道都沒什麼差,感覺不出來,這支小是小,但是扭力還蠻大的說。
用了蠻久電力都還是三格~蠻爽的。

网友:
六樓圖片確定是18500
14500徑是14mm

网友C:
超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方便的

一件很普通的工具,一個小步驟就可以有大改善。至今到現在拆了好幾台螢幕才充一次電,超夠力的。

网友D:
不用加保護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保護板嗎?

不用,因為用久了自然知道沒力的狀態與力道,馬上充電就可以了,而且起子有附三個電壓燈號,也可以知道電池狀態,反正使用一段時間隨時充電。

网友:
實用的改裝,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