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HD-3213電源板之零件{127APAT}

楼主(2014-01-29):
現在情形為12V及24V無輸出.經檢測發現該IC有問體.但問過幾家店街無此顆另件..想請問各位高手哪裡可以購得

网友A:
是不是 ON Semi 的 NCP1271(A) ??

跟標題比對好像少了幾個字... 圖片是完全看不清~~~
沒屋頂賣場有, 比對看看

网友B:
32寸的電源應該不難找。如果是我。我會把它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寸的電源應該不難找。如果是我。我會把它改掉

這塊是P+I.不好找.

网友:
這塊電源高壓版  聲寶都用他啊!~~找聲寶機器可以拆到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ON Semi 的 NCP1271(A) ??

跟標題比對好像少了幾個字... 圖片是完全看不清~~~

謝謝應該是..形狀依樣..年後再買來試試

楼主:
就是這顆..好像是127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這顆..好像是1271A

沒錯
這顆是 ON SEMI 的 NCP1271A

楼主:
感恩喔....材料店還沒開
下周去買來試試看

网友:
我看你在台灣實體店頭是難買的到。

楼主:
換好了..但還是一樣12跟24V
沒出現.是否要裝上主機板試.帶到客戶家試..還是12-24V無輸出..各位大大如有多出此板可否割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