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薄酬答謝)電路設計問題請益各位前輩

楼主(2014-01-29):
電路設計問題請益各位前輩,小弟最近在設計電路上遇到瓶頸~
想請教各位前輩,有關電路設計的問題或有什麼元件有此功能,~
設計電路需求如下:
1.兩組輸入電壓分為3.3v及1.8v
2.當輸入3.3v時,1.8v截止(不輸出)
3.當輸入3.3v變為接近0v時,1.8v開始輸出(輸入3.3v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接近0v時,1.8v要開始輸出)
4.輸入3.3v不能對GND產生短路
5.輸入1.8v不能對GND產生短路
6.輸入3.3v及1.8v的部份不用做,在其它的電路上,只要做3.3v與1.8v中間橋接的部份
7.以上請益各位前輩,請附電路圖及零件名稱,實測成功提供薄酬答謝,實測成功會轉帳台幣給您(知識無價)

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示意圖

网友:
請問3.3V是慢慢降電壓? 還是像方波那樣快速降到接近0v?

若是慢慢降電壓,當它在低於1.8V時要如何處理輸出?

楼主:
3.3v已經趨近方波那樣快速的壓降,接近0v時,1.8v要開始輸出,但3.3v與1.8v不能對GND產生短路~您應該知道意思吧~

网友A:
電流多大?
輸入以3.3v為主?
有沒有試過電晶體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多大?
輸入以3.3v為主?
有沒有試過電晶體開關

電流很小,有試過電晶體開關,但電晶體開關工作時,3.3V就會對GND產生短路,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B:
輸出就是3.3v跟1.8v
不就兩個二極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就是3.3v跟1.8v
不就兩個二極體就好了

當輸入3.3v時,1.8v截止,當輸入3.3v變為接近0v時,1.8v開始輸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流很小,有試過電晶體開關,但電晶體開關工作時,3.3V就會對GND產生短路,所以不能使用~ ...

可否畫個示意圖, 輸入和輸出的關係圖示

3.3V就會對GND產生短路 是甚麼意思?

网友:
你要的東西應該有現成的"電源管理IC"
建議你找相關產業的業務接洽

网友B:
壓降問題也很簡單--------------------只要提高輸入就可

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畫個示意圖, 輸入和輸出的關係圖示

3.3V就會對GND產生短路 是甚麼意思? ...

圖已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降問題也很簡單--------------------只要提高輸入就可

抱歉~小弟才疏學淺,實在是看不懂您的圖是什麼意思,可以再白話一點嗎?

网友D:
用Power Multiplexer
http://www.ti.com/product/tps2110a

网友B:
看你的最新的圖
你問題是輸入對不能輸出低電阻
所以你要上拉電阻---------------電源加一個電阻到3.3V跟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最新的圖
你問題是輸入對不能輸出低電阻
所以你要上拉電阻---------------電源加一個電阻到3.3V跟1.8 ...

3.3V不是固定的
1.8V是固定的
3.3V那邊的電路動作時會接近0V
當3.3V接近0V時,1.8V要輸出

网友B:
所以你的輸出是0v或1.8v由3.3v信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的輸出是0v或1.8v由3.3v信號控制

您好~是的,照您的意思是把R6跟R7阻抗變大嗎?

网友E:
看樓主的意思應該只是要用3.3v來控制1.8v要不要輸出而已。元件少的方式是使用OP來控制,像這個,

不過要找到工作電壓在1.8v以下的OP稍微少了一些。大部份OP(像LM393)好像都是2v以上的,稍微查了一下,TI的TLV341是剛好可以在1.8v工作。

网友:
看樓主的意思應該只是要用3.3v來控制1.8v要不要輸出而已
這樣可以試驗看看
應該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樓主的意思應該只是要用3.3v來控制1.8v要不要輸出而已。元件少的方式是使用OP來控制,像這個,

您這樣的接法 3.3V +端到 TLV341接地端之間阻抗為多少呢?

网友:
住北部,可以去萬華ciko老師的工作室搞定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這樣的接法 3.3V +端到 TLV341接地端之間阻抗為多少呢?

一般OP是好幾M喔

网友:
一般OP是好幾M喔
這樣低壓可以不用計算了-----------------當開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ower Multiplexer
如http://www.ti.com/product/tps2110a

我在9#已經告知
有專用的"電源管理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OP是好幾M喔

若是這樣的話,應該是robotai的答案最接近要求了(有附電路圖及零件名稱),請問robotai TLV341有DIP腳位的元件嗎?或有替代用料嗎?請私下PM回覆零件名稱及郵局帳號,因我的模擬軟體沒有這顆OP的資料,待購入後測試OK後,轉帳薄酬答謝~此篇就到此為止了,請其他前輩別再回覆了,謝謝各位~

网友:
這個線路應該可行吧!!

网友:
修改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若是這樣的話,應該是robotai的答案最接近要求了(有附電路圖及零件名稱),請問robotai TLV341有DIP腳位的元 ...

呵呵,這是小事,不用報酬啦。咱們痞酷上高手多的是。幾乎有問必有人會幫忙回答啦!
我看了一下TLV341好像沒有DIP封裝的。

不過chang.xin大你的需求不太明確,大家只能先猜一下。如果把資料提供更完整,站上的高手們一定馬上就能給你答案。
我又仔細想想,你應該是想要把一個信號從一片3.3v運作的板子上,轉送到另一片1.8v運作的板子上吧。如果是這樣的話,真正要的應該是電壓位準轉換加反相吧!這樣的話,更簡易的方式應該是直接用74LVC04就好了,只要VCC給1.8v,3.3v接在輸入端,輸出就是你要的結果。不過這種低壓運作的IC好像都比較少DIP封裝的喔。

另外all666大那個用PMOS的方式應該是元件相對比較容易取得的方法,應該值得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這是小事,不用報酬啦。咱們痞酷上高手多的是。幾乎有問必有人會幫忙回答啦!
我看了一下TLV341好 ...

是的,因為死頭腦,加上一直往npn跟pnp的方向想,所以就~鑽進死巷了,確實是要電壓位準轉換加反相,照您所敘述的使用74LVC04,VCC送1.8V,輸入端送3.3V,當輸入端3.3V變化趨近於0V,輸出端就為1.8V嗎?從來沒有用過這顆IC,因為我都先用電路模擬內有的元件先模擬,再實做出來,所以很多元件都沒有用過(像您說的這顆,裡面也沒有 Tina8 & Multisim 12,加上實戰經驗又不多,所以很多元件都不知道~(提供報酬只是單純的想盡一點心意,避竟有些事情是我不懂的,懂的人也沒有必要跟我說)另外~您真是個大好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