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這是感光鼓 故障 還是印表機問題?

楼主(2014-01-29):
如圖紅色框框

已填充過碳粉,並且稍微清潔一下感光鼓(用風槍) 印出來還是一樣

再請問,可以拿別的碳粉匣的感光鼓來換嗎?

网友A:
至少給個廠牌型號吧? 不然沒人會理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給個廠牌型號吧? 不然沒人會理你的.

我的是 三星 ml 1660

网友B:
應該是感光鼓或者是磁棒~感光鼓一定要買該型號的不可以隨便拆~
可以從廢匣上拆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感光鼓或者是磁棒~感光鼓一定要買該型號的不可以隨便拆~
可以從廢匣上拆下來~

這碳粉匣是與感光鼓一體。 換碳粉匣等於3/4台機器的費用……
倒是磁棒,為什麼會有問題? 是消磁了嗎?

网友:
cools0607大!您要不要先試試拿無脂綿花,給光鼓橫向推,推到發亮再試是會不會。

网友C:
沒用的..我以前常遇到這各問題..後來我找到答案了..原來是氣候問題..天氣太冷就會太淺..建議預熱久點.也許會好點.
這是三星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用的..我以前常遇到這各問題..後來我找到答案了..原來是氣候問題..天氣太冷就會太淺..建議預熱久點.也許 ...

我有遇到一台電腦開機也是要看天氣表現,氣候變化大的時候第一次開機會不成功,要再開第二次才可以,因為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沒有嘗試換啥零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碳粉匣是與感光鼓一體。 換碳粉匣等於3/4台機器的費用……
倒是磁棒,為什麼會有問題? 是消磁了嗎? ...

有時磁力減弱通電後碳粉吸不住或是已經遭受汙染~造成印上感光鼓的碳粉不夠
http://blog.xproda.com/2010/05/blog-post_28.html
這是一個不錯的介紹網站~你可以看它的動作原理就明白了
不過不知道你的雷射印表機是哪一牌的?如果常印去買環保碳粉匣就好了價格也不會很貴

网友:
你是用填充的碳粉匣,有沒有可能是碳粉不均勻?
把碳粉匣取出,左右搖一搖,讓碳粉在匣裡分佈均勻。
試試看吧!

网友D:
有說是碳粉質量不好,不能均勻分佈在磁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磁力減弱通電後碳粉吸不住或是已經遭受汙染~造成印上感光鼓的碳粉不夠
http://blog.xproda.com/2010/ ...

三星 ml1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磁力減弱通電後碳粉吸不住或是已經遭受汙染~造成印上感光鼓的碳粉不夠
http://blog.xproda.com/2010/ ...

看完後 我想問
如果是磁棒問題 應該是整條磁棒無法充磁 整張紙都有問題才對

而我的是只有邊邊那2條有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說是碳粉質量不好,不能均勻分佈在磁棒上.

碳粉品質應該不差

況且我已經填充2次了! 這次是用到一半有問題以為碳粉不足才又填充。

网友:
我的是 施樂 C525A,
打印出的與你上面的相似,
也是第2次填充(不一樣的品牌), 用到一半有問題,
打開機器,可以看到碳粉沒有均勻分佈在磁棒上.
現在仍然不知道真實原因 .

网友:
以上指黑色的碳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後 我想問
如果是磁棒問題 應該是整條磁棒無法充磁 整張紙都有問題才對

不一定喔~因為如同它裡面指出磁棒被炭粉汙染
http://blog.xproda.com/2012/10/t ... -charge-roller.html

网友:
cools0607大我曾經發生以為是光鼓,推亮了問題仍在,拆開後是碳粉倉裡面有毛球n_025|

楼主:
看來應該是換碳粉匣 才知道答案了!
但就怕換完後沒多久又出現滾輪老化等問題

最近在沒屋頂看到有台p215價格蠻誘人的
送2組碳粉加新機器 2k有找,不知評價如何

网友E:
更換新的碳粉匣或其他正常碳粉匣看看~
仍然出現 淡白狀況
機器本身雷射組鏡面需要清潔
如果列印顯示正常
表示是舊碳粉匣磁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換新的碳粉匣或其他正常碳粉匣看看~
仍然出現 淡白狀況
機器本身雷射組鏡面需要清潔

雷射鏡面清潔 用乾淨化裝棉沾水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射鏡面清潔 用乾淨化裝棉沾水可以嗎?

我是沾酒精.不要造成鏡面刮傷

楼主:
今天把機器拿到賣碳粉匣的廠商那去測試,用新的碳粉匣印出來也這樣,初步討論應該是雷射模組問題.
因急用,先買一台p215b回來.

這台等有空再修修看囉.

网友F:
建議您分解雷射光學模組,可能內部反射鏡或透鏡髒汙,這個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您分解雷射光學模組,可能內部反射鏡或透鏡髒汙,這個不好拆

小弟沒拆過 和維修 雷射印表機經驗,請問大大有教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