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Raycop紫外線抑菌除除蹣機[簡易維修]

楼主(2014-01-30):
這台吸塵器是在好康報報區....由allen388399大大所贈送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8922-1-1.html
吸引我的...是它的外型....感覺很酷...好像是一隻魟魚....
(小時候看卡通...都把它當作...電鰻...會放電....好酷哦!!!)
所以...一看到此吸塵器...就開口要了.......
(不好意思...實在忍不住了....看起來...感覺像是....一件藝術品)

開工囉!!!...外觀上有些泛黃....
根據經驗...這是長期放在日光燈下照射的結果.......
大概是...原物主都放在衣櫃上方...靠近燈光的緣故(無解...擦不掉)

銘牌 : 紫外線殺菌吸塵器 / 2010.6月 韓國製 /  350W

底部構造 : 1個紫外燈管...1個拍打裝置...2組紅外線偵測器

功能介紹 : 清潔殺菌..殺菌..拍打殺菌..過濾筒更換標示
                  清潔殺菌 -----紫外燈 + 馬達
                  殺菌------------ 紫外燈
                  拍打殺菌 -----紫外燈 + 馬達 + 振動拍打
                  過濾筒更換標示----用MCU計時...到達設定時數...蜂鳴器會響
                                               (通常都是清潔後....歸零....繼續使用)

拆開底部螺絲....上下外殼分離.....
這是一些大廠都會...故意設計的暗樁.......
總是會預留1支不同規格的螺絲釘....內6角星型

掀開上蓋...內部構造總成....
主馬達..點燈系統..驅動系統..紅外線偵測..拍打系統..

整體內部構造 : 上蓋內...藏著一片控制系統
各部位動作...詳細說明...

開始拆開各個系統查修....結果發現....
啟動按鍵老化(阻值變大)....電源LED燒毀.....
連接端子有鬆動(接觸不良)的現像....(應該是振動拍打而造成的)
手邊沒有3mm的藍色LED....就改用5mm的...也一併換掉小黑豆開關
將端子插銷拔出...用尖嘴鉗夾緊...再重新裝回....

驅動系統:
直接在3個繼電器線圈加上+12V測試....開關正常
這3個繼電器線分別控制....主馬達..點燈系統..拍打馬達....

紫外燈點燈系統 : 直接加上110V....燈管會點亮....功能正常...

振動拍打系統 : 直接加上110V.....變壓器正常....一吸一放
                         構造和水族箱打氣幫浦一樣

MCU控制系統 : 只利用一顆按鍵開關(小黑豆)來當輸入控制.....
                         長按...短按...長時間不按........控制不同功能....
                         3條輸出線...控制3顆晶體(Q4.5.6)...轉換成控制繼電器....
                         1條輸出線....控制電源燈的亮暗.....

全部檢修後....重新連接....電源燈亮了....
紫外燈OK....主馬達OK.......拍打裝置OK.....
準備組裝回去....再次測試!!!....

功能測試 :
1.長按按鍵(超過3秒)....電源啟動...亮藍燈.....
   在這個狀態下....超過1分鐘不動按鍵.....自動關機

2.開機測試....殺菌功能....(殺菌---亮綠燈)
   兩旁透光的(一字型)塑膠片亮出藍燈....代表底下的殺菌紫外燈有點亮
   主機兩旁個貼有一張貼紙...上面的意思大概是 :  請遠離小孩和嬰幼兒.....
   人類或動物的眼睛或皮膚..請勿直接接觸UV紫外線燈光.....

3.安全測試 :  當機身底部離開物體(清潔物)大約8~10公分時....紅外線偵測到....
                     立即發出訊號....關掉紫外燈....一字型塑膠片變暗了

4.殺菌清潔 :  接下來...再短按按鍵一下....變成殺菌清潔模式(殺菌清潔--亮綠燈)
                     此時紫外燈亮...馬達也開始轉動(吸塵)....功能正常...

5.拍打殺菌 :  接下來...再短按按鍵一下....變成拍打殺菌模式(拍打殺菌--亮綠燈)
                     此時紫外燈亮...增加拍打功能(打掉塵螨)...啟動吸塵馬達....功能正常...

心得報告 :

1.這台紫外線殺菌吸塵器的故障原因.....是按鍵老化(阻值變大)....電源燈品質不良(非燒毀)
   再加上有振動拍打的功能....而導致連接線接觸不良....mcu無法判讀訊號...而故障的!!!...

2.這是網拍上的價位.....韓國製的要5K.....日本製的更貴.....將盡8K.

  (世界第一款可同時消滅99.99%細菌和清除93.1%塵蹣的機器..獲得世界十四個國家認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02847063

3.在youtube上找到一段影片....測試實際功能.....給大家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464-1-1.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GxPAlHg86A)

网友A:
哇, 這簡直是賺到了 XDDD

网友:
牛肉卷片好吃嗎

网友B:
老灰狼真是厲害,癖酷的秘密高手~
牛肉卷片3KG,新春要辦趴嗎?
拿1000或是身分證用UV燈照,看看這波長可不可以顯示出浮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灰狼真是厲害,癖酷的秘密高手~
牛肉卷片3KG,新春要辦趴嗎?
拿1000或是身分證用UV燈照,看看這波長可不 ...

爆米花....讓您看笑話了....(撿到軟的)

牛肉卷片...是用來...滴牛肉湯....給老爸補身體的

那個是紫外線殺菌燈(透明管)....不是用來照身分證用(紫色燈管)....
不能直視光線....上面有警告....有害眼睛和皮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這簡直是賺到了 XDDD

憨人有憨福

网友C:
uv燈管會難更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uv燈管會難更換嗎?

不會的...換燈管..很簡單
只要將底部7顆螺絲卸下....拿下塑膠蓋...
將燈管轉個90度...就可以拿出燈管...
跟換日光燈管的方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