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LT-HM421Q 燒掉後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4-01-30):
家人告知,看電視看到一半,突然跳掉,有種被石頭丟到的聲音,結果回家拆機一看,燒毀了...
PCB版本  ...

外觀

似乎是Q5燒毀了

Q5似乎是燒毀了

Q5似乎是燒毀了

連靠在他後面的金屬板 也有出現一個黑色小點焦黑

但看不出來Q5是什麼型號 也不知道從何買起>_<
各位前輩 幫忙看看給個意見 感謝

目視其他電容 都沒有凸起 只有正面那兩個大電容 100UF 420V 有一個看起來在接腳的地方有點爆裂流液體的感覺
難道是這個故障 所以造成電壓不穩 而使Q5燒毀嗎?
求救
附上全圖

网友A:
Q5 是2T (2N4403),是+5VSB MOS管的驅動
會燒此顆,PWM IC 和週邊都要詳查,

我有一片同型板,燒的位置不同,應是Q7,可否請您幫忙確認,謝謝!

PS.另外發帖請求幫忙確認,謝謝!

网友B:
Q7 一樣是編號 2T

楼主:
兩個大電容100uf 420v也壞掉了

网友:
那二顆大電容,Q5,Q7都要換.
PWM可能也是壞的吧.
大電容漏液掛的.PWM一定也會掛.

楼主:
Pwm 是哪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7 一樣是編號 2T

沒錯,從殘留的文字來看,猜測也是2T,

且在http://bbs.pigoo.com/thread-49492-1-1.html
suilin 君也幫忙確認了,在此一併感謝!

网友C:
恭喜發財!大家怎麼過年初一就在修呀!

不用出去走一走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恭喜發財!大家怎麼過年初一就在修呀!

不用出去走一走嗎?

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要努力修才有紅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發財!大家怎麼過年初一就在修呀!

不用出去走一走嗎?

我還要輪班??   趁輕鬆點,加減清!

明天換我要失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要努力修才有紅包啊!

看來今年版大決定要衝刺賺紅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還要輪班??   趁輕鬆點,加減清!

明天換我要失蹤了!!

向勞苦功高的兩津致敬~~~

楼主:
因為是自己的螢幕 不休的話 過年沒有電視可以看>< 真的有點悲慘 待會上電子街買一下材料 試著修看看了
希望能完修
也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网友:
急著用買塊電源板換上去比較快

网友:
過年店休買不到料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自己的螢幕 不休的話 過年沒有電視可以看>< 真的有點悲慘 待會上電子街買一下材料 試著修看看了
希望 ...

有零件型號了,找找能代用的,應該是搞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發財!大家怎麼過年初一就在修呀!

不用出去走一走嗎?

原廠的工程師"不修"也有薪水+年終可以領,
我們要"修好"才有飯可以吃!

楼主:
真的都休假 最快要明天 今華才有開>_< 還有別間休到初五 初六我也要上班 根本來不及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 是2T (2N4403),是+5VSB MOS管的驅動
會燒此顆,PWM IC 和週邊都要詳查,

2N4403 有可以替代的嗎? 問到有間 他只有2N4401 ,看到有說可以用S8550替換 偏偏店家也沒這款==
另外 420v 100u 他們只有400v的,這可以充當嗎?
看來也只能等其他間比較大的店家開店再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N4403 有可以替代的嗎? 問到有間 他只有2N4401 ,看到有說可以用S8550替換 偏偏店家也沒這款==
另外 420 ...

剛剛回來
2t  2x  我有

楼主:
結果店家有2N4403 但都不是SMD封裝的>_< 這款有這麼難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結果店家有2N4403 但都不是SMD封裝的>_< 這款有這麼難買嗎

2T 和2X 是 NPN/PNP 對稱管,其實有不少廢板上都有類似的

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找代用,主要是耐壓和耐流符合或高規就可以的
查一下 DATASHEET 就明白的,

其次 BEER 大已表明他有此料,為何沒回他老人家呢?
我相信他是樂意幫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T 和2X 是 NPN/PNP 對稱管,其實有不少廢板上都有類似的

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找代用,主要是耐壓和耐流符 ...

我有私下PM問他要去哪跟他拿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2T 和2X 是 NPN/PNP 對稱管,其實有不少廢板上都有類似的

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找代用,主要是耐壓和耐流符 ...

五燈又愛說笑了
老人家我還擔當不起
外觀頭髮白很多...還不致於老人

發文..為年輕人..感覺人悶悶的屬於害羞型
下午來...我剛好在換15 請他先坐一下等我
一下先割下15
他坐在電視前一句話都沒說
割完15...拿 2T...2X  個5.6顆 送他
不知他修好沒..
感覺還需要基納

楼主:
謝謝Beer大提供的2T跟2X,換上去後,一開始一樣沒電源反應,FUSE重上後,R102燒毀
wooden大 可以幫我看一下 R102 跟R103的值嗎?
感覺我可能需要買一塊 TOM277CABB接上了>_< 這好難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Beer大提供的2T跟2X,換上去後,一開始一樣沒電源反應,FUSE重上後,R102燒毀
wooden大 可以幫我看一下 ...

沒找到故障點....換上還是燒

楼主:
燒焦

燒焦

R102 R103已經看不到原本的數字了 不知道正常數值是多少?

mos fet 異常 1 2 腳 只剩下18ohm

fet

fet

目前只找到這裡

网友:
一開始在2樓已經提醒您要詳查週邊了,而且MOS管多半是併隨一起掛掉了,
看來你要重新來過,再掃一次相關的週邊零件,包括電阻、電容、晶體和二極體,
MOS管當然不能忽略!

楼主(2014-03-02):
更新了IC2 跟Q9後 電壓出來了,24V 12V 5V 電壓都有了,沒想到連接好電視,一開始有待機電源指示燈,關掉插好視訊,再插電,就無電源指示燈了,測量5VSB顯示無電壓,跟GND短路==
會是Q9換太小嗎= =有空繼續休休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