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cd-150無線電話聽筒故障

楼主(2014-01-30):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第最近家用philips cd-150無線電話聽筒故障 ,送修至philips維修中心維修
   結果維修人員告知過保固,只能貼錢更新........
    想說只要換個聽筒喇叭,就可以了拿回家自己動手;一看維修人員連拆都沒拆.....
    自己動手拆開後將聽筒喇叭解焊帶去材料尋料結果沒找到一模一樣,那想說尺寸會合就好
   於是買回家自己更換,換好後測示正常;可是使用沒幾天就掛掉了!
    因此想請問各位前輩更換聽筒喇叭須注意甚麼?或者可以提供小弟那裡可以購買,謝謝!
      祝:大家新年快樂!

philips cd-150

philips CD-150

philips CD-150

原廠聽筒喇叭

原廠聽筒喇叭正面

原廠聽筒喇叭正面

原廠聽筒喇叭

原廠聽筒喇叭背面

原廠聽筒喇叭背面

替換聽筒喇叭

替換聽筒喇叭

替換聽筒喇叭

替換聽筒喇叭正面

替換聽筒喇叭正面

替換聽筒喇叭正面

原廠聽筒喇叭直徑

原廠聽筒喇叭直徑

原廠聽筒喇叭直徑

原廠聽筒喇叭厚度

原廠聽筒喇叭厚度

原廠聽筒喇叭厚度

网友A:
內阻明顯差異 原廠150歐姆 您換上是8歐姆

网友B:
原廠是用150歐姆規格
結果換用上去的替代品換成8歐姆
用沒多久電流量過高,就燒掉了
要更換的時請先注意上面所標示的規格參數
不是體積合的上就可以
不得不說
換上8歐姆單體
除了單體燒掉之外
有可能會連帶燒到主機板聲音放大部分
如果這樣那就麻煩了
.
話說回來
150歐姆的單體不太好找
這是耳機在用的
您可能要多跑幾家電料行看看
或是詢問各拍賣網站賣"耳機單體"的賣家
有無賣此一規格的單體

网友C:
如果買不到150ohm. 用 8ohm, 買4支 47 ohm 電阻, 串起來用, 試試看.

俺用 CD180, 每人聽話都說聽筒嫌音量小, 後來改過機來玩, 保固早過了, 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買不到150ohm. 用 8ohm, 買4支 47 ohm 電阻, 串起來用, 試試看.

俺用 CD180, 每人聽話都說聽筒嫌音量 ...

感謝提供,過完年在去材料行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是用150歐姆規格
結果換用上去的替代品換成8歐姆
用沒多久電流量過高,就燒掉了

露天拍賣找不到,我看過完年再材料行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阻明顯差異 原廠150歐姆 您換上是8歐姆

所以單體要注意內阻!那順問為什麼有些會標瓦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單體要注意內阻!那順問為什麼有些會標瓦數?

因為可以讓人換算最高可以通過的電流量~因為音響的輸出電流有大有小~
小台推不動大顆(瓦數大)的喇叭~大台的推小顆喇叭(瓦數小的)喇叭會燒掉...

网友D:
150歐較稀有,好像有收集到
要翻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歐較稀有,好像有收集到
要翻看看才知道~

感謝!
今天去找了一家裡面賣的都是8W的!
看來要跑台南市南一電子問看看

楼主:
昨天終於利用google大神查到該單體規格,結果好像只有對岸有賣,而且一個還蠻便宜
因此想問各位前輩我是否可以買8 ohm單體然後串連142ohm左右的電阻來使用,不知可不可以?

SD157BH-1受话器

SD157BH-1受话器

网友E:
個人認為
既然你已有更換過,會燒毀,串個電阻試不會構成危險,就試試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買8 ohm單體然後串連142ohm左右的電阻來使用 ...

會變得很小聲.....因為大部分功率都消耗在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認為
既然你已有更換過,會燒毀,串個電阻試不會構成危險,就試試吧。 ...

已經串電阻使用,再觀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變得很小聲.....因為大部分功率都消耗在電阻。

真的有點小聲,找了好幾家材料行都沒賣,只好這樣!

网友G:
這台我家也有,當初家樂福賣880元一台,最後也是喇叭壞掉買不到料,現在還擱在那。150歐指的是在正弦波1Khz下的阻抗不是直流阻抗,用串電阻的方式是有問題的。阻抗越低者越耗電流,表示上一級的推力要夠才堆得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我家也有,當初家樂福賣880元一台,最後也是喇叭壞掉買不到料,現在還擱在那。150歐指的是在正弦波1Khz ...

哪請問我該怎麼做呢?
市面上多是賣8 ohm ! 真傷腦筋

网友:
我是放棄了,去淘寶買零件也不划算,光運費就要150。另外,我在想PCB上的IC應該可以調整輸出才對,不太可能只接高阻抗的喇叭,或許IC旁有些電阻電容可以調整... 不然就是要靠輸出變壓器轉換,但是這已無任何意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請問我該怎麼做呢?
市面上多是賣8 ohm ! 真傷腦筋

如果還嫌小聲, 自己加一個三極管給他推動 8 OHM就好了

俺很小的時候亂玩過一次. 用了一個3AG還是3DX的三極管, 接觸老外的管子後就忘記了, 反正就是一般的三極管, 類似2N2222的那種鐵殼包裝的. 接到帶音樂的祝賀卡片的輸出端, 拔掉了原來的 Piezoelectric sensor, 然後直接推一個有 8" 低音喇叭的音箱, 高音部分很大聲還被嚇了一跳. 卡片是原來兩個很小鈕扣電池應該是3V, 不過當時不明白是甚麼原理, 只是跟著無線電雜誌所寫的去玩, 聽說是阻抗匹配了, 所以很大聲, 因此那時候對那個小小的三極管驚為天人. 通常那個音箱是接 STK439 組的擴大機, 用來聽FM立體聲音樂的.

如果你要試的話, 找個 2N3904, 8050, 9013, 大該這些都可以吧.

网友H:
沒用的2G手機家裡一定有好幾隻.
裡面就有聽筒喇叭.
有時想花錢不一定買的到.
不用花錢的先換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用的2G手機家裡一定有好幾隻.
裡面就有聽筒喇叭.
有時想花錢不一定買的到.

這是個好主意,之前怎沒想到!
有想到拆有線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