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 SR-800 故障問題求助? (已完修) 謝謝各位!!

楼主(2014-01-30):
尚朋堂 SR-800 電磁爐故障問題求助

故障狀況:上電能啟動,不加熱。

拆開檢視,IGBT驅動電晶體遺失,請教先進這棵電晶體的型號為何??

上圖 Q2 遺失,是被剪除的???

1030131 再補上 相關圖片

IGBT型號  GT60M301

Q2的中間腳是接到 IGBT 的G級

1030131 0930  已經完修,補上後續

謝謝各位!!

网友A:
要查看背面的走線,可能是熱偶電阻的驅動晶體,

IGBT 會鎖在散熱片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查看背面的走線,可能是熱偶電阻的驅動晶體,

IGBT 會鎖在散熱片底下。 ...

這棵Q2有直接連接IGBT沒錯!!  但是不知道Q2是用何種元件,也找不到電路圖???

网友B:
這台有年紀了~
Q2與IGBT關係? 底板補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年紀了~
Q2與IGBT關係? 底板補圖吧

圖已補上!!  若是先進知道這個是使用何元件,麻煩告知一下型號!!

网友B:
Q2超溫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超溫抑制~

感恩!!   標題已改嚕!!  謝謝!!

网友C:
恭喜完修~
話說大年初一eson大還在埋首苦修, 這毅力真非常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話說大年初一eson大還在埋首苦修, 這毅力真非常人~

過年  對我來說 空閒的時間就是發揮研究精神的時候嚕!!

因為,工作空檔比較多,又沒人吵我!!

网友D:
既然修好了那就燒水泡茶了~~還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修好了那就燒水泡茶了~~還等啥

這台泡茶太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泡茶太慢了???

那煮火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煮火鍋囉?!~~~~

一家子吃的鍋,可能煮滾要一個多小時,放進食物等可以吃,這餐要吃飽可能要吃一天。

网友:
哇~架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