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電源板 TOM277CCAB 缺件,請幫忙,感恩!

楼主(2014-01-30):
這片電源板是先前換下來的,因為缺件太多所以丟在一旁沒去處理,
正好 peter1003  君有同型板,故障位置不同,所以希望能互相幫忙確認,
有電容缺件和貼片晶體爆掉,以下請看圖片........

感恩!

网友A:
Q5 Q7 --->2T
C83.84.66 --->1000U/16V
C73.74.75.76 ---> 470U/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 Q7 --->2T
C83.84.66 --->1000U/16V
C73.74.75.76 ---> 470U/35V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下午空檔來修看看。

网友:
恩 我的也是
Q7 上看起來像是寫W2TE

電容則如同suilin 說的 無誤
C83.84.66 --->1000U/16V
C73.74.75.76 ---> 470U/35V

网友B:
Q7 PNP VBE -5V 並聯的R5 22R也能燒毀
竄入的電壓很高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Q7 PNP VBE -5V 並聯的R5 22R也能燒毀
竄入的電壓很高捏~

從圖片上看來像是燒掉了,但是沒有,可能前修者不小心短路燒掉的,
連另一面的MOS管也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