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29" CRT 顯示異常

楼主(2014-01-30):
恭喜新年好,
我家的國際牌 29" CRT ,最近出現一個異常的狀況:
電視看到一半,畫面會短暫的跳到藍色屏幕,右上角會正常顯示
“視訊1” 之類的,就像是沒有訊號輸入的時候。但聲音正常。
過了幾秒鐘,或最長一兩分鐘,又會跳回來,正常顯示畫面。
已經請電器行來看過,老闆告知需載回去修理等等。
請教這是哪裡壞了?是否可能自行修復?
感謝指教。

网友:
修理任何東西不是光用嘴說的就可以修好,倘若你沒有基礎焊接
、電子知識你應該給專門人員修理....

哪裡壞了?~~檢查後才知道阿...

楼主:
您好,感謝您的指導,我個人常修東西,從房子,車子,到
各式家電,都自己動手修理。雖然是很外行,但是焊接的經
驗,也有三十幾年了,應該還過得去。
我也希望給專門人員修理,畢竟時間心力都有限,但現在的
專門人員,通常都建議丟掉買新的。我已經不知道修好多少
“棄修”,“沒庫存零件” 的家電了。
要算自己付出的時間精神,是絕對划不來,不如直接買新的。
只不過是為環保盡一點微薄的心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謝您的指導,我個人常修東西,從房子,車子,到
各式家電,都自己動手修理。雖然是很外行,但是焊 ...

因為東西是在你手上,所以要由你先拆了之後PO上資料圖片

再將基本的測試數據提供!!

不然沒有師傅這麼厲害,光看文字沒有測試數據就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謝您的指導,我個人常修東西,從房子,車子,到
各式家電,都自己動手修理。雖然是很外行,但是焊 ...

不想被砍帳號點我請看這裡

网友:
c558 改620p/2kv ok 大家新年好,發大財

网友:
行輸出管附近有一個電容681不足 不一定是c558

网友:
这倒像是虚焊。

网友:
這不是虚焊

网友:
問題零件在FBT周圍,藍色的耐壓2KV的小電容,您找找看,最好有電容表,沒有量是看不出好壞的。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的回覆。
懇請讓我解釋:我想先初步了解問題,再決定要不要拆開處理,因此未先附上照片。請見諒。
我很高興的是,諸位前輩已經指出可能的問題所在,待有時間我就要打開處理了!屆時若有疑問,再來請教前輩。
祝福各位,新年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