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Benq PB6200 投影機 有光線沒畫面

楼主(2014-01-30):
恭喜新年好,

請教投影機故障的問題
型號是 Benq PB6200 (DLP)

可開機,電源綠燈正常亮,有光線投射出來,但是光線是透明的,
有點像燈光那樣,沒有畫面。
開機後,按鈕都失去作用,也無法用長按 Power 關機,必須用硬體
電源開關關機。

我可確定,影像輸入是正確的,訊號線也連接無誤。

依我自己完全外行的判斷,好像是主機板的問題,感覺是邏輯錯誤
了。

請教各位專家,這可能是哪裡壞了?修復的機會大嗎?

感謝!

网友:
先看一下版規再發帖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還好燈泡健在,不然就好幾千去了~

楼主:
但壞掉的可能是主機板,好像也要七八千元!幾乎可說是不必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壞掉的可能是主機板,好像也要七八千元!幾乎可說是不必修了!

找到對的人修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修~PO上來送給大家吧!

也許只是過熱脫焊~

网友:
http://monitor.espec.ws/files/benq-ldp6100_700.pdf

應該是主板有上下兩片,看起來是DMD 面板沒工作顯示 DDP1000驅動是否正常,scaler ic pw164 週邊電壓查一下

楼主:
感謝,有各位的協助,看來是有機會修復了。
待我有時間,就拆開來一探究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有各位的協助,看來是有機會修復了。
待我有時間,就拆開來一探究竟。 ...

能拆解就已經成功一半了!期待您的完修文~

楼主(2014-03-01):
感謝!

拆了 1/3,主板拆不下來。說實在以我的功力來說,這算是滿難拆的東西。
看起來要把燈泡組拆下,主板才好拉出來。繼續努力中。

我是因為找到 avsforum 一文:benq-pb6100-wont-turn-on-any-ideas
裡面提到,DAD1000 燒掉,會發生類似的狀況。所以我想把主板拆下,確認
是不是這個問題。

楼主:
感謝 huifang 的鼓勵。

抱著 "一定要成功" 的決心,把主機板拆下來了。但發現 DAD1000 外表完好。
因此實在不知道哪裡出問題了。

組裝好後重新接電,還是投射出白光。其中一次我成功的用電源鍵關機,感覺
除了沒畫面以外都很正常。但第二次就無法用電源鍵關機,必須用電源開關關閉。
回到了最初的狀況。

更正:經重複測試,電源鍵是正常的,可以開啟關閉。所以除了投射出白光以外,其餘看來是正常的。

雖然照了相片,但是在看不出名堂。
hone_win 前輩所示
"看起來是DMD 面板沒工作顯示 DDP1000驅動是否正常,scaler ic pw164 週邊電壓查一下"
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是否值得送修?或有前輩能幫忙處理?感謝再三。

楼主:
我想補充一點,在壞掉之前,有一年多的時間沒使用。不知是否有關。感謝。

网友:
給你一個提示,DLP工作原理,找一下古神一堆,不知從何下手時,
或許做一下功課會得到一個明確的方向,如果只要答案,
那麼困難勢在難免.........

楼主:
感謝 wooden 前輩的提示。
我用數位相機拍,紅 藍 綠都分別拍到了,所以色輪有在轉!?
所以問題還是出在 DMD 或主機板,這樣對嗎?
wooden 前輩抬舉我了,即使給我答案,我也不見得能懂...

网友:
投影機我也不懂,不過手上正好有一台DLP投影機可以拿來練功,
6樓 hone 大也提供了資料,好好研讀說不定會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