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478 最後救贖維修~~31LM4 478+G31+ICH7~~

楼主(2014-01-30):
大家好~~小弟先在此跟大家拜個早年~~
話說昨晚太開心,開始為期10天的年假,前幾天網拍上收購1張怪異板,其實我一直想入手,總算讓我等到~~
型號:31LM4 生父母不詳 此篇有開箱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88&t=1472596
我能查到的型號資料大概就 MARSHAL MAMR-G31-478 或 對岸 科腦 昂台 映泰 之類的........一般遇到這種,BIOS絕對不能亂刷,怕到時會找不到~~
驗明正身:是G31 ~~反正修不好南北橋還能再利用~~
沒看過的電容牌子~~怕怕
賣方說無法開機,先看外觀,發現有怪怪的地方~~疑似斷線,刮開防焊層確認有無斷線,並上點錫~~
再找~~有發現2個472電阻腐蝕,更換掉~~
之後依序將部份電容拆下量容值,發現有幾顆容值異常,更換掉它~~
之後確定無短路後上電開機跑碼囉~~算軟的
主板一樣無資訊,但在開機畫面有正式型號為 "ZX-G31LM4"
哇咧~~對岸的主板山寨大王 科腦 ,第一次摸到的說~~http://www.koloe.com/en/?thread-370-2.html
這是只能跑 X8 的速度嗎?
配9800GT跑個3D看看~~
算完修吧~~刮開防焊層的部份要上點綠油~~
這種設計真不知是對岸自行研發的還抄別人的,聽說還有 G41+478有機會還是要入手玩玩~~
這板修起來沒技術,主要是小弟有將BIOS文件備份下來,供大家去下載維修使用,小弟有用另一顆 IC燒入後,開機是OK的~~

网友:
高手  , 478還能這樣搞,要有愛啊

网友:
您好:
非常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A:
wan大~
     確實是有這樣的主機板...吃DDR2還能插pci-e顯卡...廠牌應該是白牌的吧!?拿來練練手還可以,真的要用,效能就不是很好了...

网友B:
好完美478版 DDR2記憶體+PCIE 16
我也來找一塊好了
手上有3.0 2.8 2.4 1.6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大~
     確實是有這樣的主機板...吃DDR2還能插pci-e顯卡...廠牌應該是白牌的吧!?拿來練練手還可以,真的 ...

80元買的~~想說反正修不好,南北橋可以拿來殺肉用~~科腦的板還真的是第一次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完美478版 DDR2記憶體+PCIE 16
我也來找一塊好了
手上有3.0 2.8 2.4 1.6CPU

網拍上應該還有人在賣,不過我認為組起來效能應該會讓人搖頭,收藏就好~~

网友C:
搞不懂設計這種板幹嘛,沒效能P4溫度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設計這種板幹嘛,沒效能P4溫度又高~

應該是要造服那些捨不的丟 478 3.4g cpu的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拍上應該還有人在賣,不過我認為組起來效能應該會讓人搖頭,收藏就好~~

拍賣一片賣300元 還不給殺價

网友:
有G41的,我玩過。
對岸的寨板,能支援DDR3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媽啊,軟的?!
光那兩個472電阻,就知道要多細心了,佩服!

wanjonwan兄,新年快樂;各位痞友,新年快樂!

网友:
wanjonwan兄,新年快樂,還有所有痞友,新年快樂,
我看一點都不軟,是我早就手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媽啊,軟的?!
光那兩個472電阻,就知道要多細心了,佩服!

新年快樂~~還好啦~~有熱風槍就很好處理~~

网友:
感謝wanjonwan大的教學 恭喜完修

网友:
上次还真从别的论坛见过G41的478主板。

网友E:
我很好奇
之後依序將部份電容拆下量容值,發現有幾顆容值異常,更換掉它~

你指的電容是量到短路嗎?
又或者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好奇
之後依序將部份電容拆下量容值,發現有幾顆容值異常,更換掉它~

畢竟這板出廠多久我不是很清楚,但以小弟的經驗,一般電解電容有個特性,會有時效性,也就是保存期限(使用期限.....),以這篇的例子比如 1000uF 6.3v ,拆下量就約1050uF 上下,所以就能推斷全板上的 1000uF 6.3v容值應該是正常的(無爆電容狀態下~~),但我拆到12v供電電容 1500 uF 16v 拆下量,量到約 1350左右,大概就能推斷全板上的 1500uF 16v容值是不足的(無爆電容狀態下~~),當然我只是拆幾顆量看看沒全拆,且這牌子的電容不常見(怕山寨......)~~其實有些電容外觀看起來是ok的,不代表容值是ok的,以前摸過一張p4的 1000uF 6.3v 外觀都ok的,拆下量容值,居然無限大~~換言之,明明有些還不錯的主板,全日系電容裡面總摻雜幾顆爆漿大王,你就知道那些主板大廠在打那些鬼主意~~

网友:
恭喜wanjonwan大完修, 好懷念的478CPU, 當年也用得嚇嚇叫, 不過溫度挺高的就是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