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碟裡音樂檔遺失-已解決

楼主(2014-01-30):
小弟的硬碟是sg-120g
os:win 7 64bit
剛發現到專門放音樂的資料夾
點近去發現到全部都是空資料夾
唯一最近放近去的檔案還在
該磁區其它檔案均在
硬碟也運轉正常無異音
也可以正常開機

目前先用內建軟體檢查中

2014/2/1
不明原因導致將近32GB的音樂檔遭刪除
雖然用救援軟體救回全部刪除的音樂檔
但是有部分無法正常撥放

sheepiwolf大與huifang大

网友A:
開檔案總管裡面的組合管理  將隱藏的功能打開看看  是不是都有資料夾 會不會是中毒裝正確的給隱藏之後  複製成病毒類型 類似檔案 全部都被隱藏 資料夾變成應用程式
參考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檔案總管裡面的組合管理  將隱藏的功能打開看看  是不是都有資料夾 會不會是中毒裝正確的給隱藏之後  複 ...

小弟的狀況是
點選右鍵內容全部顯示0位元
也開啟隱藏檔顯示過一樣

目前用救援軟體進去看,發現檔案都被刪掉了
雖然有顯示,還不確定能不能救回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的狀況是
點選右鍵內容全部顯示0位元
也開啟隱藏檔顯示過一樣

看得到的因該都可以救回來
看不到FORMAT過好像也可以救回(就怕你又COPY過一些檔蓋掉了)
壞軌CHKDSK 過也可以救回一些看你怎麼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到的因該都可以救回來
看不到FORMAT過好像也可以救回(就怕你又COPY過一些檔蓋掉了)
壞軌CHKDSK 過也 ...

小弟發現到檔案消失後,只執行過系統內建磁碟檢查
跑完後狀況依舊
然後就跑救援軟體,雖然救出資料量達到99%
初部測試有些檔案無法撥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發現到檔案消失後,只執行過系統內建磁碟檢查
跑完後狀況依舊
然後就跑救援軟體,雖然救出資料量達到 ...

應該恢復成片段吧,一個檔分好多個片段,還是說完整一個檔案大小
如果是片段要把它編再起一才能播放,如果是一個完整檔不能播放可能就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恢復成片段吧,一個檔分好多個片段,還是說完整一個檔案大小
如果是片段要把它編再起一才能播放,如果是 ...

小弟看到是完整的一個檔案
所以可能沒救吧

网友A:
應該沒關係吧  音樂再抓就好啊 網路存在 就是為了資訊流通阿  還是 你找不到抓音樂程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關係吧  音樂再抓就好啊 網路存在 就是為了資訊流通阿  還是 你找不到抓音樂程式阿???

音樂檔事沒差啦,因為臨時要用
備份主機又掛點,無法啟動

而且小弟實在找不出原因,為何該磁區只有"audio"這個資料夾內的檔案消失
然而元月22日後,新放進去的檔案卻是完整的
左天用微X免費掃毒,完整掃描後並沒有發現病毒
只有可疑檔案,這些可疑檔案多數都是程式非音樂
也不可能是硬體因素引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樂檔事沒差啦,因為臨時要用
備份主機又掛點,無法啟動

你要看audio哪個軟體在用的,可能因為移除該軟體也順到移除audio裡的檔案,比較大檔是直接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audio哪個軟體在用的,可能因為移除該軟體也順到移除audio裡的檔案,比較大檔是直接刪除 ...

小弟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動到該資料夾
音樂播放程式也很久沒開過
最近也沒安裝或移除軟體
只有查到好像在12月1號凌晨一點被全部刪除
也查過安裝程式紀錄與更新紀錄均沒有該日期

网友C:
我遇過有使用者說硬碟某槽的資料會慢慢不見
不見得大多數都是舊資料
後來發現是硬碟有問題
發現有壞軌,而且還在慢慢增加
過陣子win7還會不斷的跑修復,不過沒用

建議您先將資料備份到其他硬碟
使用查看硬碟資訊軟體看看SMART資訊
並整顆掃描過看看有無壞軌

我那次遇到的客戶在備份完後重開機硬碟就掛了
不過那次遇到的是WD 5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過有使用者說硬碟某槽的資料會慢慢不見
不見得大多數都是舊資料
後來發現是硬碟有問題

音樂檔的硬碟(主硬碟)

副硬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音樂檔的硬碟(主硬碟)

跟我想得一樣
你的音樂檔的硬碟已經有壞軌了(250g,您說得120應該是從這顆去分割的)
(可能已經過保了?如在保內快送修)

所以遺失資料大概就如同我所前述
另外你的硬碟排線可能有問題
兩台都有C7錯誤
尤其是500g那顆特別高,
請各換一條排線看看
並注意C7數值會不會持續上升
(可能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這通常是排線有雜訊或故障所引起的
SATA線,盡量不要去折、捲線,尤其是捲線特別傷
您也可以注意一下SATA排線的接口是不是有變形

就我遇過的情況,如果c7一直上升
硬碟的存取效率會變得很差,甚至有時會抓不到硬碟
通常換條sata線就ok了

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想得一樣
你的音樂檔的硬碟已經有壞軌了(250g,您說得120應該是從這顆去分割的)
(可能已經過保了 ...

主硬碟有壞軌,因為使用上並不會影響就繼續使用
至於排線主硬碟的數值是原本的並無增加
副硬碟小弟會找時間更換

看這情形還是先準備一顆硬碟,好讓這顆硬碟退休
這顆硬碟到小弟這邊至少是第三手了
之前主人有養動物,小弟接手時還跑過一陣子bt

网友:
雖然省錢是王道,但是既然要保存的資料有保存價值的話,還是建議大大多弄一顆備份碟比較安心喔。

楼主:
已經更換硬碟與排線了
資料也從備份機取回大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