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電視機~~電腦螢幕改的~~

楼主(2014-01-31):
因為技術不足~~但是又想讓液晶螢幕變成電視機~~
手頭上剛好有電視盒~~但是一堆線和受限使用遙控~總是要把電視盒
放在最前~~於是~~就有了以下的想法~~

超級土炮改法~~看看笑笑就好~~~XD~~

本次的主角~電視盒正面

電視盒背面

拆開後~~

看到原本的接收器和LED指示燈

先拆掉吧~

找不到適合的線~拿電腦硬碟的排線來用~~

將電視盒固定在背板~~還好可以分開~~

固定方式~~挖四個洞可以鎖螺絲~~然後用兩根螺絲固定於背板~

因為不想接兩條線~~但是又考慮以後可能分開使用~於是
就裝了個插頭(用電腦電源供應器拆下來的頭)~~再加裝一
個插座給電視盒使用~~反正就是亂搞就對了~~還好背板內
空間很大~~

搞定後~~正面來一張~~接收器和指示燈隨便固定於正面~~XD~~

開機後來一張~~總之~~現在只要插一條電源線和電視線就可以看電視了~~

傷了大家的眼睛真抱歉~~~胡搞瞎搞就對了~~~哈哈哈~~~

网友:
物盡其用囉. 本站的宗旨 ^^

网友A:
這個改法很棒ㄚ~
已前我也這樣搞過ㄚ~不用拆機~
不過建議你電源線可以整合在一起~就不用插來差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改法很棒ㄚ~
已前我也這樣搞過ㄚ~不用拆機~
不過建議你電源線可以整合在一起~就不用插來差去的~ ...

大大的建議跟我想的一樣~~本來也想說整合在一起~~可是又想說
以後可能會分開使用~所以就插成這樣了~~~XD~~

网友:
好有創意阿
發揮痞酷精神給個贊!

网友:
其實所謂的液晶電視, 也只是顯示器加上電視選台器而已
以前CRT時代我也搞過這樣, 只是電視盒自己先熱死了~

反正現在電視也逐漸從內建走向外掛了, 像MOD就是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