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42 364tx 可以換顯卡嗎??

楼主(2014-01-31):
我之前去修電腦,修好後就沒顯卡了,想請問這台筆電可以另外裝顯卡嗎??

网友A:
您有確認過顯卡的驅動程式已經安裝妥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確認過顯卡的驅動程式已經安裝妥當嗎?

確認驅動程式已經安裝拉~~

网友:
給您一個參考資料
同為G42系列的雙顯之間切換問題
您試試看
.
HP預設插上power使用獨顯
電池供電是使用HD內顯
如果想自行切換
方式每個廠牌會有點不同
你可以先試試"windows鍵+x鍵"找找看裡面有沒有選項可以切換
否則就是到程式集或控制台找找
.
以上來源: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9&t=2306512

网友B:
顯示卡是整合在主機板上的,
除非你修的時候被換成集成顯示的主機板,
否則不會不見,
這問題你應該先排除系統的問題,
再來就是跟原修店家詢問,
這是維修售後的問題不要放棄你花錢的權益

网友:
中國大陸網站的資料,來自大陸HP的疑難排解回答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36179709.html
您在滑鼠游標指到桌面後點右鍵
出現的選項會包括內/外顯切換
您就先照著試試看
如果不行,試試重灌驅動程式(網頁上所列的兩種都要灌)
.
話說,是不是沒灌ATI獨顯驅動程式所照成的問題?
您就先照上述試試看,真的再不行就去找原送修店家
畢竟花錢的顧客是老大.

网友:
新會員請勿重複發帖,發錯帖請管理人員移動即可。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卡是整合在主機板上的,
除非你修的時候被換成集成顯示的主機板,
否則不會不見,

我換時店家說主機板壞了,修回來時他好像有說沒有讀顯的........
沒聽清楚....所以怎辦啊??如果要另裝顯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換時店家說主機板壞了,修回來時他好像有說沒有讀顯的........
沒聽清楚....所以怎辦啊??如果要另裝顯 ...

看來您要斷念了, 應該是換修回來變成只有內建顯示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換時店家說主機板壞了,修回來時他好像有說沒有讀顯的........
沒聽清楚....所以怎辦啊??如果要另裝顯 ...

沒辦法加裝喔,
如果你很在意獨立顯示卡就要再換一片主機板,
那費用大概你還要自己出,
因為他當初有說清楚了,
話說你覺得集顯的效能會跟你原本差很多嗎?
多了獨顯只是多一個東西壞而已,
這台的獨顯超容易壞有修過的網友都知道,
論壇裡也都有實例,
不是我在幫店家說話,
可能他沒有BGA維修能力,
但是能幫你換板已經算不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辦法加裝喔,
如果你很在意獨立顯示卡就要再換一片主機板,
那費用大概你還要自己出,

想玩些遊戲啊~~@@  ,既然那麼仍易壞= = 我看還是算了
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玩些遊戲啊~~@@  ,既然那麼仍易壞= = 我看還是算了
謝謝啦:)

給你一個良心勸告,
筆電玩遊戲是會加速縮減壽命的,
就算買全新的也一樣撐不久,
跑的動不代表適合玩,
要玩遊戲還是桌機的效能比較好

网友C:
筆電礙於設計,內部空間窄又小,對散熱要求很高,打電玩不適合用
筆電,若要玩請準備買四萬台幣以上的專門機種。不然最好用一般桌
上型電腦玩.....

論效能,筆電著重於攜帶性,故重量與性能是魚和熊掌無法兼得,電
池無法應付系統在遊戲時的高耗能狀態,CPU很可能也是超低電壓版
、內建GPU也不會用很高檔的。效能上還是與桌機有點差異...

跑跑卡丁車那種遊戲大概還沒問題.....

結論,打電玩最好的方案是電視遊戲機>桌上型電腦....

就像你要燒開水絕對不會用打火機來燒意思是一樣的,如
果你堅持要用打火機燒開水,那專門可以燒開水的打火機
肯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筆電礙於設計,內部空間窄又小,對散熱要求很高,打電玩不適合用
筆電,若要玩請準備買四萬台幣以上的專門 ...

謝謝解釋啦!!

网友:
如果作業系統是Win7,可以試試看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316016&sw_lang=

這是原本這個筆電型號 獨立顯卡的驅動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