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筆電內建作業系統還原檔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4-01-31):
我另有一台小筆電,ASUS的N10JC(ATOM N270,2G RAM,9300M GS獨顯/Intel GMA950內建顯卡可切換)
這台是完全原汁原味,原廠設定未改,作業系統為XP,另有分割一部分為還原檔
我現在有打算要把這台換灌成WIN7玩玩看
請問之後我可以再利用還原檔將其還原回原來的XP嗎?

网友:
如果有可能, 先把整個硬碟備份!
用Ghost做Disk to Image, 祗要硬碟不換, 就可以用Ghost Disk from Image還原,

要用硬碟內的還原, 把XP還原回來當然是可以!
但是, Win7會多做一塊Partition做System Recovery,
還原XP時, 如果沒重切Partition, 怕會多了個沒用的區塊!

以上!

网友A:
ATOM N270...跑W7不知道會不會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OM N270...跑W7不知道會不會喘

這型筆電當時在上市的時候是有分xp和VISTA兩種版本(我買中古品,XP版)
能跑VISTA的話跑WIN7應該還不會有太大問題
而且最主要的是這台還可以切換獨顯或內顯(獨顯為GeForce 9300M GS 256MB)
切成獨顯來跑效能應該還OK吧
過完年後買了USB DVD再來試試看,顆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型筆電當時在上市的時候是有分xp和VISTA兩種版本(我買中古品,XP版)
能跑VISTA的話跑WIN7應該還不會有太 ...

那你就跑跑看囉~~記憶體容量多點比較好

网友B:
樓主這台N10Jc照官網資料記憶體最大只有1GB(雖然個人推測應可支援2GB),
一般小筆電如果預載WIN7最多只有STARTER版本, 如果跑起來會拖檯又無法再加大記憶體的話....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這台N10Jc照官網資料記憶體最大只有1GB(雖然個人推測應可支援2GB),
一般小筆電如果預載WIN7最多只有ST ...

這台的記憶體我已經加大到最大限度2G
不過因為在下之前有這樣玩過(詳細測試請見頁內8樓,擷圖時還是用512MB記憶體,之後有試過加到1G)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26-1-1.html
回想起來覺得怪怪,剛剛爬了一下相關文,發現N270(1.6G,512K的L2 )的效能竟比Pentium-M 1.6G(2M的L2)差不了多少
而那台Pentium-M 1.6G筆電在裝WIN7的時候,速度慢的很
因此我蠻擔心這台N10JC裝上WIN7後會變成啥樣0.0
所以我才來發問,打算說如果WIN7跑不動,乾脆再還原成XP

网友:
945GE晶片組配ATOM加2G記憶體跑W7 STARTER夠用, 但不知道拿一般版的會不會拖.
裝完記得調校一下, 把不必要的服務關一關.

网友:
這台跑Xp會比Win7好,但覺得速度是還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