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W2234S 月亮出來不能開機

楼主(2014-01-31):
22吋顯示器送來時,可開機,沒壞呀!
她堅持要送修,說: 有太陽時可開機,夜晚很難開機

癖酷查詢,時常不能開機-是這台的通病
先將底座(9)卸下,由前框(1)拆卸

做了一些驗證,理不出一個所以然

三太子博杯! 問題指向 PWM LD7522

查PWM, 先查IC VCC電容

目視,電容外觀都正常,PI板也無過熱跡象
白天氣溫29度可正常開機,量電壓大概也查不出異常,直接拆10uF

容值正常,ESR大於0.5歐不能接受,三太子說

10uF換成22uF/ ESR 0.41R,置於冰箱降溫

呵呵~ 冷藏開機,百發百中!
晚上去美眉家交機適合嗎?

网友A:
確實是耐人尋味高手~

网友:
哇~你家食物真多O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B:
我倒還沒去注意到過電容ESR的問題
可否請三太子指點一下,電容的ESR無論容質都要不超過0.5歐姆才算正常嗎?
.
話說只有一般電容表的可能就忽略掉ESR這問題,檢查出來結果電容正常,頭殼抱著燒....

网友C:
這問題沒遇過~   原來是電容搞怪,真特殊的故障

网友:
對於FLYBACK架構電源電路,遇到啟動不良時這顆電容出問題的概率很高。

网友D:
話說只有一般電容表的可能就忽略掉ESR這問題,檢查出來結果電容正常,頭殼抱著燒....

网友E:
這是LG最新款的智慧型液晶螢幕,特殊功能是智慧型人性化家長管理系統,
用於避免小孩晚上打電腦,又稱夜間守門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還沒去注意到過電容ESR的問題
可否請三太子指點一下,電容的ESR無論容質都要不超過0.5歐姆才算正常嗎?
. ...

大安新年好,
測量全新電解ESR最大約0.45左右,所以三太子接受0.5R,也沒一定的標準
還記得上個月您指導的大同20"CRT畫面鋸齒痕,故障也是來自10UF/100V ESR 5.5R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77-1-1.html
換成10UF/160V ESR 1.2R也是改善不良

麗子說要謝謝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實是耐人尋味高手~

炫哥,新年快樂
跟你說,三太子很厲害~
白屏的的畫面能修到這樣~

网友F:
如果沒那儀錶,光用電容錶還真修不出來咧~~

那個妹有缺ㄤ嗎?~~~若有欠你今天送貨到府吃過午飯再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炫哥,新年快樂
跟你說,三太子很厲害~
白屏的的畫面能修到這樣~

那是屏線沒插好 或者是屏線上的銅箔 翹起來短路  這是一般修傳統電視老師傅常犯的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屏線沒插好 或者是屏線上的銅箔 翹起來短路  這是一般修傳統電視老師傅常犯的錯誤  ...

智哥,新年好!
您說的是屏線? 還是軟排呀?
P.S 大同V22我取電源板,剩下整組今天已拿給可愛大繼續殺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智哥,新年好!
您說的是屏線? 還是軟排呀?
P.S 大同V22我取電源板,剩下整組今天已拿給可愛大繼續殺囉~ ...

邏輯板接 面板的軟排 檢查一下就會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問題沒遇過~   原來是電容搞怪,真特殊的故障

低溫運作異常,在高緯度地區較常發生
台灣地區電子產品常見有CRT、CD不讀片....
SANYO ST29-GN1 冷開機,五分鐘影音不清

低溫運作異常,在飛機上小弟有遇過一次
診狀:ECU電子引擎控制器,地面、低空運作正常。常在高空中跳異常~(0~ -50度C)
地面測臺怎麼測試都是良品,最後找到毛病的方法:測試中電路板模組灌入CO2急速降溫
原來是一顆2N2222鐵殼晶體低溫下異常

維修上,市面上也有CO2急速降溫噴罐~不好賣!
因為CO2滅火器,在公司、工廠隨手可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話說只有一般電容表的可能就忽略掉ESR這問題,檢查出來結果電容正常,頭殼抱著燒.... ...

所以老手檢修,電解一律全換
不僅省工時,換下的電容置於待檢盒日後再一一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沒那儀錶,光用電容錶還真修不出來咧~~

那個妹有缺ㄤ嗎?~~~若有欠你今天送貨到府吃過午飯再走.... ...

想說~ 夜晚去裝機,驗證有月亮可開機咧!
看看可不可以吃完早餐再離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LG最新款的智慧型液晶螢幕,特殊功能是智慧型人性化家長管理系統,
用於避免小孩晚上打電腦,又稱夜間 ...

溫哥! 新年快樂~
原來這顆10UF的規格就是智慧型人性化家長管理系統夜間守門員
三太子說要多收集一些網拍,價格應該會不錯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邏輯板接 面板的軟排 檢查一下就會有答案

謝謝智哥,軟排真的擦擦就好了~

感謝啦! 一文修兩台,卯到了! 3Q~

网友H:
請問這一台ESR表哪在賣?
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這一台ESR表哪在賣?
查不到

您太少逛癖酷,已經最後一團說~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网友I:
哇~~~爆米花大大三太子終於現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哇~~~爆米花大大三太子終於現身了

向一修大師請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太少逛癖酷,已經最後一團說~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謝謝~~天啊!!
因為我都逛"學姊那頁"
沒再逛"網拍那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一修大師請安~

我是剛在修行的小和尚不是大師,大師二字不能亂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謝謝~~天啊!!
因為我都逛"學姊那頁"
沒再逛"網拍那頁"

周大要買趁現在喔 ,現在已是最後一團了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0#lastpost

网友:
我剛好有一台類似款的型號...pi板看起來很正常~也是開不了機...我試看看大大您的方式去試看看看..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周大要買趁現在喔 ,現在已是最後一團了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65&pa ...

不知道有沒有跟上!
謝謝H大告知!
太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