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IPLUS畫佳HLT HR223Q,送電後無法啟動,適配器電源燈會熄滅!

楼主(2014-02-01):
咱大家~新春如意~大發財喔~
今天來看一台小尺寸LCD TV的維修,是叫做HIPLUS(畫佳)的廠牌,型號:HLT HR223Q,223Q…,就是22吋的液晶電視吧!
外型如底下:

其實一開始來找我的故障現象是這個~
送電後的適配器是有亮著指示燈的,那代表著它正常供電是吧?,請你記住我是打『問號』的喔~

不過~將適配器送電入機器後,它的指示燈即刻熄滅!這…是機器有問題?還是適配器有問題ㄋ?

我的這一個抽屜內有許多DC:12V的適配器,當然每一顆都是身經百戰過的~

可惜~送入這台機器,一樣的~指示燈熄滅!

這麼一來~擺明的~這台機器出了很大的問題了~

來拆機查檢了~

非常驚訝的是,這塊高壓驅動板,竟然僅用了泡綿雙面膠來黏貼固定而已~

先解下了主板來做測量~阻值是OK的,不像有短路?

雖然~主板上有爆凸的零件!也不至於影響到會短路吧?

因此~你可以看到,單獨主板送電測試的結果,適配器的指示燈是不會熄滅的~

OK!那再多加入高壓板送電測試~
你有看到的,適配器的指示燈已經再度熄滅

這~不就又擺明了,高壓板是最大的問題所在囉~

這是高壓板上,保險絲的對地阻抗,很OKㄋ~

來看看這兩ㄎ高壓線圈的開關MOS~
兩張圖照所測量的位置都是相同處,一ㄎ的阻值是『0』,一ㄎ則有500多Ω,顯然那一ㄎ『0』阻值的是呈現短路現象!

找一塊高壓板來拆零件用!

這是兩ㄎ『MOS』的相關資料,相差不多,代用上是沒有問題的~

重新換上良品~適配器不再熄滅指示燈了~也能驅動背光燈管~也顯示了藍屏,這…算是正常嚕~

既然主板上有爆凸的,當然要順道一起更新~

再將高壓板多加醋酸膠布來固定~

這樣該算是完修了吧?

還是不行嗎?那又怎麼了?
這台螢幕在測試預熱時,我若是移動機身,這回不是適配器指示燈熄滅,而是換成LCD的電源指示燈會熄滅?
ㄟ~那ㄟㄢㄋ?
我發覺這兩個公、母頭不是很合身,但~也不至於到接觸不良的地步?

拆了~來給適配器解剖了~
看到了嗎?這個適配器輸出二次側濾波,有些都爆凸了~再次全數給它更新~

全數都更新了~這該好了吧?
什麼?依然還是沒有用嗎?
這一張圖你再看一下,送電後!進入主板的電壓,僅剩0.9V?啊~怎麼這麼少?

測量一下~適配器的兩條導線阻值,ㄟㄟ~竟然~一條是斷路的?
ㄢㄋ~真正奇怪莫名ㄋ?

重新再入替一條導線,終於~一切都可以正常!順利的啟動!無論你如何抽動!搖晃線頭!都不會再熄滅了~

現在!再正式的給它測量一遍,確定的!是斷路沒有錯啦~而且還是斷在接地線的導線上!
真的是斷得莫名其妙說???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感謝收看看!!!

网友A:
搞一天收500
換那麼多電容、加上查斷線
總共三個故障,收1500好嗎~

网友:
那台修過二台,主板的電源座要補焊一下,再用熱熔膠固定.
比較安心.
上次遇到整個座的焊點全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一天收500
換那麼多電容、加上查斷線
總共三個故障,收1500好嗎~

維修費500,那我跟客人回收好了.
電視最少都報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天收500
換那麼多電容、加上查斷線
總共三個故障,收1500好嗎~

$1500!
嘛~毋狗工!

网友:
收500會哭死~~~  800--1000差不多啦!!

网友:
確實是耐人尋味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
嘛~毋狗工!

公定價就1500元,再低就沒行情了

网友B:
請問ATUN大~
我看您對地良導通。
是紅棒在地,黑棒再帶測物上面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ATUN大~
我看您對地良導通。
是紅棒在地,黑棒再帶測物上面對嗎?

只是測量導通而已
正、負極怎麼擺應該沒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一天收500
換那麼多電容、加上查斷線
總共三個故障,收1500好嗎~

他是收1500沒錯 你怎會知道 阿三太子是神

网友:
這一台 就算修好這理 還是會返修 最後主板還是會壞 已經改了10台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