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轟天雷 PM-42DW25 電漿電視

楼主(2014-02-01):
機型: SAMPO 轟天雷 PM-42DW25
造成故障原因: 雷擊
毀壞部位: 圖二 C部位 110VAC 轉 5VDC 與 12VDC 故障. 量測不到  5VDC 與 12VDC.

經過測試判斷後, 得知
C部位有一個 8 pin IC 燒毀, 但這顆料已經停產了,
請問一下要如何找尋這顆料, 謝謝大家~

整體機構圖

整體機構圖

楼主:
請問大家~  有哪裡可以取到這些零件?

网友:
請詳讀板規

沒有詳細型號資料!!   那只能跟你說送修就會有零件換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  有哪裡可以取到這些零件?

請bye大提供C區及燒毁IC的特寫吧, 不然我想版上各先進也無從幫起~

楼主:
謝謝樓上幾位大哥的回答~  謝謝~
剛我把板子取回了, 拍了兩張照片~

是這一顆  UCC2805N
請問有如何購買到這顆IC, 謝謝~

339.21 KB, 下載次數: 18

网友:
露天賣場有(應該是代購)

你確定只有IC掛點?
照片拍的不清楚, 看起來二次電容好像怪怪的...

楼主:
謝謝樓上的~  我會去露天找找看~  非常感恩~

電容看起來是好的~  只是上面有被鉛字筆塗過~

這次故障造成原因:  電視未開機, 室外打很大的雷, 造成損毀.

网友:
如果有把握的話也可以用電流足夠的5V/12V板取代

楼主:
我有考慮過電流足夠的5V/12V板取代, 但還是會怕怕的~
我功力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考慮過電流足夠的5V/12V板取代, 但還是會怕怕的~
我功力不夠~

如果做任何事都是理由、藉口  那你永遠做都做不好任何一件事  (這不知道是誰跟我說了)

大膽一點的把他接下去(如果你知道接腳定義的話),燒了就算了 反正現在42吋的電漿很便宜 液晶的也不錯

考慮看看吧

不然這樣放著也不是個辦法

网友:
電漿現在回收場只收50-60元.拆賣都不只這些...真的不好搞.....沒多久新的問題又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