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UCC28740有人用過嗎?

楼主(2014-02-01):
TI UCC28740有人用過嗎?

楼主:
圖裡兩個紅色框框
是作何用

楼主:
我想要問的是
1. D3有何功用?
2. 二次側整流二極體為何要用兩個?
3. Transformer改成9v,FB/VS/CS PIN 相關線路要改嗎?

网友A:
這位新會員,我認為你的禮貌有待加強,問問題先說"請",問完後說"謝謝",我想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問的是
1. D3有何功用?
2. 二次側整流二極體為何要用兩個?

D3  吸收電路 電感或是變壓器 再起振時 開始跟結束會有反電動勢 要吸收 不然會影響輸出到電感的波形

用兩個增加耐電流    (補充 很多大功率蕭特基二極體是封裝成兩個共陰極 為了要配合很多用途

輸出要9V  改TL431的XXXX   高壓側不用動到

XXXX是什麼     自己想 答對有分   答錯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位新會員,我認為你的禮貌有待加強,問問題先說"請",問完後說"謝謝",我想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

http://bbs.pigoo.com/thread-49491-1-1.html
老大的意思是要像這樣的請教與對其他回覆的先進,給予尊重。禮多人不怪。

楼主:
急於想知道~沒注意到禮節
想對回答的先進們說謝謝~並祝新年快樂

网友:
1. D3有何功用?

D3為TVS,是一種瞬態電壓抑制器,加上D4就是只要輸入端放電時單向工作,請查"tvs原理及使用方法".

2. 二次側整流二極體為何要用兩個?

請參考SUPER BARRIER RECTIFIER.

請參考選擇適當ESD保護元件.

3. Transformer改成9v,FB/VS/CS PIN 相關線路要改嗎?

請參考TL431的Datasheet的說明.

楼主:
受益良多~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益良多~謝謝

回帖請用"回覆"功能,否則回覆你的人可能會沒有看到你的回帖.
如果你問了問題,有人回覆,不管滿不滿意,都應心存感激,若有滿意請給予加分鼓勵,對於回覆內容若仍有所不知道的,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這是一個互相討論,互相幫助的論壇,有詢問問題時,若有人回帖,迅速回帖也是對於提供幫助者的基本回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帖請用"回覆"功能,否則回覆你的人可能會沒有看到你的回帖.
如果你問了問題,有人回覆,不管滿不滿意,都應 ...

謝謝~請問我要去那按加分動作
回復就可以嗎?小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我要去那按加分動作
回復就可以嗎?小弟不是很明白

每一帖的底下左右各有兩個可以貼文的地方,加分就在右邊的評分裡,你可以先參考別人都寫些什麼,加幾分,看到別人貼的好文章,就可以給予加分鼓勵.

你可以移到別人的已有加分頭像上就可以看到加幾分,也可以用"查看全部評分"的方式,加分沒有硬性規定要加多少,端看你自己的感覺,你幫助了他人,他人也會給你加分,將來等你可以連結網路的文章時,別人覺得不錯也會給你加分.

大家互相學習,互相成長.

网友:
輸出要9V  改TL431的XXXX ,  XXXX 指分壓比 ==>  R19 R20,
     R20 分壓 固定等於 TL431 的 Vref ,
     R19分壓=輸出電壓9V- (TL431 Vref )

LED 的工作電流:
   -  改9V時 , 光耦合器內的LED 部分的工作電流已經不同了 ,   重新修正回來
   - LED 部分的R16
        5V改9V  先拿掉 R16 他是因為   當  5V-LED電壓後 留給 TL431基本工作電壓所剩無幾
        重載5V降低時  使TL431 基本工作電壓不足  產生震盪
        加上R16時  即使LED不通 仍能保證TL431 可以工作

    - LED 部分的R15
         R15 用來決定  LED 的工作電流
------------------------
Transformer改成9v, 原5V的繞線組不改很難上去, 了不起只能在[空載]時達到,遇上負載時電壓會掉
如果磁芯與繞線組之間還有空間, 原Transformer原5V的繞線組 加繞 2>3>4 ...圈慢慢遞增試試 ,
空間問題沒漆包線 可以用 (OK線), 玩玩而已不保證膠皮耐溫
加繞後若是電壓反而降低  , 是加繞線組極性反了 , 再反接即可

VDD
BIAS繞線   原則上不需改 ,   但是前述有加繞線組或許會引起耦合上偏差 , 使得BIAS繞線輸出變化 ,
在空/輕/全載 情況下  ,  調R1 使VD 落於  10V < VDD <20V 中間 ( DATA SHEET: UVLO 7.X ~ 21.5 V )
若是 R1 =0  , VD 仍然偏低 (目前情況是不會) , BIAS繞線 需加一圈增加VD 電壓

VS
    R2 設定最大輸出功率保護點  最大負載下  調R2設定功率保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