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偷喝豆漿的豆漿機

楼主(2014-02-01):
隔壁阿嬸白拋拋的女兒想喝豆漿,可是才用半年的豆漿機罷工咧!
原因是出在:組裝的螺絲未穿過密封圈、變形,因而滲漏(紅箭頭)
豆漿浴的PCA害了了~

電容爆、J1、J2、J3 跨線斷路、輕觸開關掛兩顆

還有四顆LED都變成單腳

又炊又打769W,還幫您擦的白拋拋~
三太子的用心,希望阿嬸能明白!

网友A:
嘿~水喔!水喔!
隔壁阿嬸白拋拋嫩瞇瞇的女兒可以有豆漿喝了
可能會每天找"popcorn大"和"三太子"來喝一杯喔!!!

网友B:
恭喜完修

這豆漿機好耗電阿n_011|

网友C:
工廠的品管若出問題,後果真是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水喔!水喔!
隔壁阿嬸白拋拋嫩瞇瞇的女兒可以有豆漿喝了
可能會每天找"popcorn大"和"三太子"來喝一杯喔!! ...

呵呵! 花兄體力好
喝豆漿的差事還是交給您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豆漿機主要運做是加熱、打豆
加溫要快又不能沸騰、打豆要馬力強 刀要利
真實運作是週期、間歇性耗載,一般多在30分鐘左右完成
給您參考!

网友D:
連過年都要賺,真正有夠厲害喔! ...
焊錫面看起來好像從回收場撿回來的,沒看到你的照片,不知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廠的品管若出問題,後果真是可怕。

呵呵! 品管這回要背黑鍋了
肯定的是:報告一定是由品管操刀
真實工廠運作是怎樣,小弟不知道~
WISH 老大對R&D很強,希望他能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過年都要賺,真正有夠厲害喔! ...
焊錫面看起來好像從回收場撿回來的,沒看到你的照片,不知如何處理 ...

呵呵!三太子又沒年獎,做一點,收一點呀
阿嬸女兒公司同仁團購大概200台
運氣不好,她家的第一名,最先壞~
第一張圖少一把銅刷入鏡啦!

网友E:
漏豆漿會不會讓裡面黏黏臭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豆漿會不會讓裡面黏黏臭臭的?

送修時,聞到粉味!
拆修,聞到奶味~

网友F:
這台很好用,我也有一台

网友G:
粉味  奶味  都有了
維修時肯定是讓你 茫舒舒 去了
到現在我還在想PCA到底是甚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粉味  奶味  都有了
維修時肯定是讓你 茫舒舒 去了
到現在我還在想PCA到底是甚麼東西??

雄爸,新春如意!
PCB+ Component=PCA (Print Circuit Assembly)
三太子亂猜也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台很好用,我也有一台

原來漢克與豆漿妹一起團購說~
忘了記錄這台品牌與型號,幫忙看一下咩~

你家的豆漿機順便用放大鏡目視檢查外觀的墊圈
如果重疊或是縮入就是沒鎖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漢克與豆漿妹一起團購說~
忘了記錄這台品牌與型號,幫忙看一下咩~

我那台是九陽豆漿機DJ13M-C08,不知和您這台的型號有無一樣,目前冰在倉庫懶的再去翻出來檢查了,下次要用再來詳細檢查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新春如意!
PCB+ Component=PCA (Print Circuit Assembly)
三太子亂猜也不知道對不對~ ...

不過一般是統稱PCBA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