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osonic dk-37 有電源黃燈不開機

楼主(2014-02-02):
大家好! 我有一台Herosonic DK-37 送電後電源指示燈亮黃燈,但按電源鍵無反應;拆開後電源版電壓正常,電容無爆,AD版電壓都正常,1117 上3.3 V 1.8V 2.5V 都有,7808 輸出正常8V , U18正常12V 請問還有那些地方有可能有問題

网友:
您好!
初發文或許有些地方不知道,
例如不知如何發問,讓想幫忙的酷友了解你在問什麼?
例如要提供那些資訊讓別人幫忙判斷?以加速得到答案!
例如為何無法貼圖?
例如一些發問的禮節?

所以再次提醒您,先看一下共同版規和常見問題,相信會幫助您事半功倍!
以上只是列舉一些新朋友常犯的錯誤,並非針對誰,請勿見怪!

网友:
貼圖上來,同時請標示量測電壓的相關位置,
追一下啟動按鍵的啟動訊號跑到那裏,電壓多少?
如果作一下功課會幫助你增加功力,用 關鍵字 "dk-37" ,可以找到一些參考文,
加油!新年期間還這麼努力修電視!
新年快樂!

网友:
圖呢~~要隔空抓藥喔~~我想沒辦法

网友:
請詳讀板規!!  沒有相關圖片測量數據!!  很難協助判斷喔!!

网友:
1, 主機板 2, 電源板

网友:
電視壞掉..送修...

网友:
抱歉還在過年,也要店家等開工。

楼主:
SORRY 第一次發問!!!
圖片用附件方式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网友:
1.你按鍵是否有電壓?
   按下去是否有壓降?
2.按下去,電源的pw on電壓有沒有出來?
3.pw on有的時候,12v,24v有沒有輸出?
以上都正常,機器才會亮綠燈.

說是A/D板的問題都還行早.

网友:
請先依照 kf0021 大的方法做基本測試, 也許只是單純的按鍵板或開關壞了...

楼主:
謝謝K大的建議
小弟今天從頭檢查一次!!  電源版24V, 12V, 5V 都有輸出!! 將AD版電源線拔除後只剩5V待機(這樣應該是正常的)
AD板與電源版連結後,送電亮橘燈,電源版上24V, 12V, 5V 都有...(這應該是開機狀態才會有的吧)

按鍵已全部確認正常,用遙控器也無法開機!! 剛剛有把有貼37貼紙的IC拆了下來!!  結果一樣

電源開關在電路板上的線路已確認沒有開路!!   先移轉一下注意力晚點再查看看!

网友:
有開機閃一下還是都不開機?
情況不一樣喔

网友:
我手上有台這個型號,正在處理,朋友說開機十分鐘就關機,電視頂端的按鍵幾乎都壞了,阻抗很高,換後須遙控器開機一次按鍵就可以用了,我也不知道原因,關於開機十分鐘關機,我換了電原板輸出端大容量電容,有顆2200uf/10V那顆很重要,不管好壞都換了他,另外1000uf/25V*2跟旁邊的220uf/10V都是TEAPO的把他換掉,目前燒機到現在沒有問題,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