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加強行動熱點訊號強度

楼主(2014-02-02):
小弟文筆不好,請見諒
----------------------------------------------------------------------------------------
種花電信的行動熱點,大部分都設在商店內
並且分成兩種模式
1.CHT Wi-Fi(HiNet)->這種採用網頁認證不需申請
但要付費,且10分鐘內無傳輸資料馬上斷線
2.CHT Wi-Fi(Auto)->這種有加密,通常給行動上網吃到飽的用戶使用
------------------------------------------------------------------------------------------
小弟在彰化-田尾做定點擺攤,會用到網路
擺攤地點距離最近的熱點,至少有50公尺
所以訊號很微弱,小弟就想到利用無線網路中繼方式加強
------------------------------------------------------------------------------------------
要中繼無線網路必須把兩台無線基地台設定成相同的SSID才可以

一般分享器有三種模式
1.路由器模式Router(可以選擇有線或無線方式當對外網路)
2.基地台模式AP(只能選擇有線當對外網路)
3.無線橋接器模式WI-FW AP(只能選擇無線當對外網路)
以上能達到無線網路橋接只有路由器與無現線接兩種模式
---------------------------------------------------------------------------
將無線分享器設定成"路由器模式"
1.將"對外網路(WAN)"改成"無線網路"並選擇"DHCP客戶端"(由源頭發放IP)
2.將LAN端改成DHCP模式
3.將無線網路名稱改成接收到的名稱(也就是"CHT Wi-Fi(HiNet)" )

原本:種花電信基地台->手機訊號強度只有23%

現在:種花電信基地台->中繼站(無線路由器)->手機
訊號強度至少有95%以上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小弟指的是 種花電信的熱點-無線網路
原本收訊不好, 容易斷線
自己在加裝無線路由器增強訊號
就不易斷訊

网友:
說真的我也看不懂你的意思~
要增強訊號~應該設成高功率才對~
或是換高增益的天線~

网友A:
你這個是Wi-Fi訊號
橋接&中繼模式
只是用路由器再延伸原有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是Wi-Fi訊號
橋接&中繼模式
只是用路由器再延伸原有訊號!!

沒錯啊

只是來源端無法自己設定,且有點距離
是了幾次後,發現目前設定是最好的

网友B:
這應該是類似使用WDS橋接吧
我在家中也有使用WDS橋接另一台AP來延伸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類似使用WDS橋接吧
我在家中也有使用WDS橋接另一台AP來延伸訊號

沒錯,說簡單一點就是延伸熱點訊號

小弟試過路由器模式與無線橋接模式
均能在家裡與數據機做橋接
不管有無密碼都試過了

但對應到公共熱點時,就沒辦法了
只能路由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說簡單一點就是延伸熱點訊號

小弟試過路由器模式與無線橋接模式

這樣就看懂你的意思了~

网友C:
感謝分享!之前也搞了好久,也是一開始可以連線,之後就連不上來源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之前也搞了好久,也是一開始可以連線,之後就連不上來源瑞了。

小弟也是試了三天才成功
現在電源接上去既可

网友D:
  小弟沒實作這種經驗,但我有幾個疑問
1. 中華的WI-FY訊號 有辦法打50公尺這麼遠?
2. 實際使用的網路連線速率多少(大大可以提供分享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沒實作這種經驗,但我有幾個疑問
1. 中華的WI-FY訊號 有辦法打50公尺這麼遠?
2. 實際使用的網路連線速 ...

1.不確定實際直線距離是多少,以估狗地圖去查離最近的熱點均超過50公尺
2.手機直連熱點顯是頻寬為2M,實際多少並不知道
但網頁跑起來與在家用WI-FI幾乎一樣快
用筆電登錄路由器監看時,熱點訊號僅有23%
手機看到則只有最底下一格

网友E:
很棒的經驗

現在無線網路基地台的功能越做越好、穩定度也算高
使用WDS延伸無線網路訊號
在實務環境中也算是用的很多

我手上有個CASE!在海邊的公務所
透過指向天線+WDS機制對打超過直線12公里
順利解決業主的要求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棒的經驗

現在無線網路基地台的功能越做越好、穩定度也算高

要多大的功率才能打12公里阿

不過,小弟有想要換大支一點的天線
看看能不能解決人多瞬斷的問題

网友C:
將無線網路名稱改成接收到的名稱(也就是"CHT Wi-Fi(HiNet)" )

這樣是不不是其他人也可以搭線同用嗎?

有沒有辦法更改其他SSID才不佔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無線網路名稱改成接收到的名稱(也就是"CHT Wi-Fi(HiNet)" )

這樣是不不是其他人也可以搭線同用嗎?

要做到中繼站,必須要相同名稱才可以
也不能設密碼

來源沒密碼,中繼有設密碼的話會無法連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多大的功率才能打12公里阿

不過,小弟有想要換大支一點的天線

我沒記錯是10mW
兩邊用18db指向天線
傳輸即時監視影像!

立柱25M高
從地形上來看
剛好是一種口袋地形,所以兩點間算是直線距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做到中繼站,必須要相同名稱才可以
也不能設密碼

了解!!謝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沒記錯是10mW
兩邊用18db指向天線
傳輸即時監視影像!

10毫瓦搭配18db指向天線就可以打麼遠
一般無線路由器輸出功率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毫瓦搭配18db指向天線就可以打麼遠
一般無線路由器輸出功率也差不多吧

我不確定有沒有記錯!!
還是100mW

裝完到現在都兩年了

有兩款機型(100mW & 5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確定有沒有記錯!!!
還是100mW

了解
小弟應該會買8 dbi定向天線來用
不過在定向天線後方收的到訊號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了解
小弟應該會買8 dbi定向天線來用
不過在定向天線後方收的到訊號嗎?

收不到喔(應該是說後方很弱)
要看天線的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不到喔(應該是說後方很弱)
要看天線的規格書!

如果是這樣,小弟會選擇無指向性的天線
大慨會選擇9dbi的吧
目前是用小烏龜附的天線,應該只有3~6dbi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這樣,小弟會選擇無指向性的天線
大慨會選擇9dbi的吧
目前是用小烏龜附的天線,應該只有3~6dbi

要記的一個重點喔!
信號增益同時雜訊也會增益!

网友:
提醒一下, 雖然有中繼, 但是, 如果中繼和前端的信號不良, 也是會影響傳輸速率的

楼主:
2014/02/28 補充
小弟目前使用RB-1800,可以用路由器模式
將中繼後的無線訊號加密,並不會造成斷線
設定步驟如下
1.將模式設為"路由器(ROUTER)"模式
2.WAN端設為"無線網路",並且搜尋SSID
3.LAN端設為"DHCP 伺服器"
4.WLAN端的"SSID"不要與來源端相同並加密

小弟已經在RB-1800上實際設定過,可以正常使用
別的機型就不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