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先進這是多少穩壓管 謝謝

楼主(2014-02-03):
感謝

网友A:
會是7.2V嗎?

网友B:
SMD哇沒法度...

网友C:
可能是3.9V.請參考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是7.2V嗎?

macliu 大
和我一樣
一半是用猜測的
但應該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D哇沒法度...

版主
我也是(猜)沒法度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3.9V.請參考如下:

ciko.ciko 老師
可能不是3.9V
我查不到這樣資料
感謝

网友D:
這是使用在什麼產品?
可以把周邊的電路畫一下,以助釐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使用在什麼產品?
可以把周邊的電路畫一下,以助釐清.

scottwang 版主你好
這是變瀕馬達基板.小弟還再測試中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ciko.ciko 老師
可能不是3.9V
我查不到這樣資料

這是其中摘錄,不同廠牌的代號,其意義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其中摘錄,不同廠牌的代號,其意義可能不同.

老師您好
小弟瞭解.目前還再測試
但有可能是18v
感謝提醒

网友:
它的前面跟後面是?

网友:
修理真難賺
一家一規格搞死維修人員

网友E:
这个好办。如果没坏的话,可以拆下来用一个稳压电源自零逐步升压,同时看电流达5、6mA左右、电压上升减慢时的电压即大致的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办。如果没坏的话,可以拆下来用一个稳压电源自零逐步升压,同时看电流达5、6mA左右、电压上升减慢时 ...

fix2010 同志
是壞的.無法量
又查無資料
只能用猜測